[工仪] 调压模块走起,由工频调压进化大功率电子调压!

楼主(2020-03-14):
调压模块走起,由工频调压进化电子调压!
看坛友自己组调压模块 ,件不全,撸了两个大功率调压模块。
过年的时候撸的。才到货。

构造都差不多,只是功率不同。

接线标识

背面高清图,给想画电路图的坛友欣赏,有元件的也方便仿制。

500K

工频调压器 ,都说老货 ,拆了要外壳

来四个孔,用于穿线

焊接上接线端子

电批上紧 。

盒盖

基本正好 。

组了一个调压用的加热器 。

中间功率

最小功率

最大功率。

还是成品模块用起来方便。几块钱包邮 。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居然还有工频调压器这种老垃圾货。藏品不少啊。

网友:
价格实惠,调2KW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加热盘是什么玩意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盘是什么玩意拆下来的

也许是煮蛋器,之前就是个底座 ,没看出来是什么盘,拆掉多余的,剩下这个光盘 ,修灯珠应该可以

网友:
黄尚这是要修灯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煮蛋器,之前就是个底座 ,没看出来是什么盘,拆掉多余的,剩下这个光盘 ,修灯珠应该可以 ...

加调温器!

网友B:
没测下调压范围,最低能调到多少伏?

网友C:
黄尚,请分享个链接,谢谢!

网友D:
好像峰值最高电压能调低到110伏范围的话,好像可以用在一些进口游戏机上。

网友:
可控硅调压,用在调光,加热上应该不错。别的真不知道好不好用,尤其是开关电源。

网友E:
感觉易触电,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下调压范围,最低能调到多少伏?

那样输出还得接个电压表

网友:
可控硅调压和变压器的稳压电源完全2类东西,何来进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尚,请分享个链接,谢谢!

年前买的5块钱左右 ,建议TB直接搜 ,基本一样的

网友:
哎,这么便宜,直接掳了,还仿制啥呀哈哈费劲

网友:
这么小的发热盘,功率有320瓦,制作小型加热设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峰值最高电压能调低到110伏范围的话,好像可以用在一些进口游戏机上。 ...

什么游戏机有的可以改成100-240有的直插220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易触电,不安全

是呀,打算做好防护罩 ,电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