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使用PVC斜弯头 自制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0-03-14):
网上网购的配件,几截PVC管子组装了一下,用两只动力电池供电,调速灵敏,动力不错,30MM长的木螺丝轻松拧进木头。

网上淘的电批机头

准备材料,40的PVC斜弯头

电动工具调速开关,带 换向功能

开孔装开关

装好开关的样子

装机头,电机部位卡了一截PPR管子,紧配合

装电池,和保护板正好放在电机后面

成型,电池后面封了盖子

网友:
  此帖够创意,去申请精华帖。

网友:
真他娘的是个人才

网友A:
手柄倾斜度有点大,不知手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倾斜度有点大,不知手感如何

手感还是不错的,要卡手的话,把手柄加长就行了

网友:
电池应该放在手握的地方,重心好一点。

网友:
要不然头重脚轻。

网友B:
看上去象那么回事

没有散热 别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象那么回事

没有散热 别杯具了

没有连续性的工作,没必要开孔了

网友:
不错不错有模有样的

网友:
感觉不如用90度的三通角度更舒服。

网友:
竟然还挺好看加个分

网友:
人才啊,手里倒是有锂电钻电炮,不过体积都有点大一直想搞个小点的拆个笔记本手机啥的无奈比较懒一想到外壳就退缩,看到这个管子做的很是赞,醍醐灌顶

网友:
45度的弯头手感如何?

网友:
厉害领!
手里正好有一个内置电池的想DIY成可换电池的。

网友:
高手, PVC 管件  易找  好改造 。

网友:
有想法,创意确实不错

网友:
太利害了,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