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输公牛,爱国者(突破)6位分控排插拆解(AIGO AD0606-18B)

楼主(2020-03-14):
很早就关注这款排插了,觉得分控开关比较方便,不用经常拔插头。

看到3月8日 女神节搞活动,有个10优惠券,就下单了,到手29.9包邮

这种封好的包装,塑料袋,也没有什么牛皮纸盒高档?

背面,标注还是挺清晰的

感觉好像是通用的包装,如果不是看最后贴的那个条形码标签

天津突破,是爱国者收购了突破电气还是只是贴牌代工

拆开包装

好像有点大只

正规厂家,标示清楚

小红点,过载保护

插头部分也有保护套,插脚应该是铜合金吧,没去测试

圆圆的插头,很薄,在桌子背后或者缝隙中的墙插也没问题

插上红米K20 Pro的27W快充,发现,船型开关那里有点点顶到了

就是这里,搞不懂为啥要高出一个塑料护栏,等一下拿美工刀削平

六插位,我日常用4个
台灯,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充电器
剩余两个预留给电烙铁和热风枪
就是懒得拔插头,不用的时候关掉开关,方便

电源线的标识有点难拍清楚,是1mm2的线,新国标

这种三角螺丝,手头的三角批头有点大,找了个梅花的批头也可以拆下来

有没有人说一下,这个为啥不能用十字螺丝?是国家有什么标准一定要用异形螺丝防拆?

拆开来,感觉走线还是挺规整的

后盖还有突破的标识

这个是生产日期

看一下焊点,饱满牢靠

不过船型开关这里就有点点单薄

过载保护开关

焊点过得去吧,懒得补焊了,我也没有大功率的接在这个排插上,除了一个700w的热风枪。

用美工刀片削平了一个开关的护栏,削得有点难看,反正平时经常用这个插手机充电器,就削一个算了。
其它的虽然插大插头会顶起一点点,但是不太影响使用,接触总体还是牢靠的。

这样,充电器可以完全插入。

最后上一张使用图

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搞活动的排插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不过呢,还是19.9两个的正泰香,正泰那个,4分控的我只买了两个,都用在别的地方了。
所以还是买这个用着就好了。

突破代工,感觉不输公牛啊

虽然不是一体铜条,但是小功率用用,加上焊点这么饱满,我觉得还是可靠的。

另外,喜欢这种船型开关,不太喜欢按压那种。感觉按压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欢迎讨论。

网友A:
这个船型开关是个很大的坑,寿命比较短,到时候会让你很头疼!!

网友:
看上去,楼主这种批头的规格比较少有(4mm?),感觉单独配购价格会比较高

网友:
八嘎.....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B:
这种开关,通过的电流一般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通过的电流一般小

不一定吧,10A、15A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通过的电流一般小

这里有6路,一般日常用不会超过10A的,况且排插的话一般还是小功率用为主,大功率的电器一般直接插墙插或者专用的插座。

网友:
10多年前买的公牛和你这一样独立开关,我是5插座以前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
既然拆开了,应该把连开关的蓝线全换成680K到1.5M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型开关是个很大的坑,寿命比较短,到时候会让你很头疼!!

把零线换成电阻后寿命至少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零线换成电阻后寿命至少3倍。

咦,我还真的有560K 1w的电阻,下次再换,谢谢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咦,我还真的有560K 1w的电阻,下次再换,谢谢建议!

1/8W都嫌大,1W有些浪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W都嫌大,1W有些浪费电阻。

怕功率不够然后烧黑了,之前专门买回来给排插加指示灯用的。

网友D:
还好当时撸了许多正泰 现在用都用不完 还有门房秦大爷送的一箱公牛,唉@!~!怎么办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当时撸了许多正泰 现在用都用不完 还有门房秦大爷送的一箱公牛,唉@!~!怎么办可好 ...

你是来拉仇恨的吗 啧啧

网友E(2020-12-08):
这个插排的独立模块中的2孔插套和保护门好像设计有缺陷,表现为2孔插头很难插到底,插不实,然后被弹出来,具体的请参考各大网购站点这个型号的插排下面的评论,有好些个消费者都提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1-02-11):
引用 网友E:
这个插排的独立模块中的2孔插套和保护门好像设计有缺陷,表现为2孔插头很难插到底,插不实,然后被弹出来, ...

除了这个,我2020年也买了2个同款的,如果是插正常的2孔插头(不是充电器或者电源适配器个头很大那种)是可以完全插到底不会弹出来的,如果是那种很大个头的充电器,那个圆弧型的凸起会顶着充电器导致不能完全插到底,如果放在桌面上用问题不大,充电器是小功率。如果挂墙使用就可能不太行。

网友:
这厂家也是脑筋比较慢。
指示灯零线弄个0.5平方的单芯铜线剥皮绕在每个开关上焊接,最后再连到零线就行了,能省5个物料,而且不用每一根蓝线人工成型。。。

别的厂家这么接是因为每个指示灯都要弄个电阻。

网友:
就是懒得拔插头,不用的时候关掉开关,方便

我也觉得单独控制很方便,我的插座插了5个(电脑、打印机、扫描仪、音箱、路由器),单独控制很方便,不想开就不用接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