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垃圾箱旁边捡的新飞挂烫机

楼主(2020-03-14):
下楼扔垃圾,看见一个完整的挂烫机,外观没什么问题,心想有钱人真是多啊。由于从没见过内部什么样,本着好奇学知识的态度,决定捡回家研究一下。

插电试机,啪,空开跳了。开拆,比较容易,底部六个螺丝拆开,内脏全部裸露了。

元件很少,一巴掌数的过来,挨个测量,发现加热锅的端子和外壳阻值只有几k欧姆,明显锅坏了。

由于家里没这玩意,决定修一下玩玩。淘宝搜了一下,新机最便宜的几十块钱,配件加热锅锅24¥,这就尴尬了,修还是不修?于是搜索一下这玩意还能干啥,看见有人发妙招,可以给玩具灭菌和清洗软化油污,嗯,这个理由不错,下单。一番等待到货,装回,和原来的外观有点差异,没螺丝孔,先用扎带固定了一下,等试机ok再换上金属丝。

开机,一次ok,又为地球减少了一点垃圾。

网友:
挂烫机大部分都是加热锅坏

网友:
挂烫机加热锅特别容易腐蚀通洞,所以一定要上纯净点的水%&&………………

网友:
挂烫机要买锅炉全铜的,上海域桥, 捷夫挂烫机

网友A:
楼主要是柱我小区就好了,就是想丢一些电器东西 担心捡的人不懂拿去砸烂,一直不想丢, 唉。。。。。

网友B:
铝锅炉容易被腐蚀,纯净水也没用,还是铜锅炉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锅炉容易被腐蚀,纯净水也没用,还是铜锅炉耐用

厚实的不锈钢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柱我小区就好了,就是想丢一些电器东西 担心捡的人不懂拿去砸烂,一直不想丢, 唉。。。。。 ...

反正没见过的都想拆下,反正很多东西也是拆了又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