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自己diy个NAS 有什么推荐的方案吗?

楼主(2020-03-14):
计划用废旧笔记本装个centos
共享给安卓盒子看高清和4k的视频

现在计划给centos上安一个samba,然后用盒子链接他,据说软件用kodi不错
也有说samba速度卡的
也有说装nfs的,也有说用ftp的
求搞过的大佬推荐一下

网友:
可以试试FreeNAS

要不就简单粗暴的用Windows

网友:
低功耗平台即可,可以搞个1155的ITX主板+一个低功耗E3
不过追求稳定不折腾还是买正规的NAS比较好

网友:
一个50块的迅雷玩客云加个移动硬盘就搞定功耗低现成的远程客户端软件支持手机上传下载在线看电影免费的离线下载和会员加速,还有什么不香

网友A:
虽然发了好几次贴了,看到这种问题还是忍不住来说一句,一个windows可以搞定的事情非搞那么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发了好几次贴了,看到这种问题还是忍不住来说一句,一个windows可以搞定的事情非搞那么复杂 ...

假货宝35¥的升腾GI945小主机,自己加个电源,配个笔记本硬盘,装XP或WIN7X86,开共享,家里局域网用用绝对够用了,还是千兆的网卡,如果装WIN7,还可以装zerotier one,远程做内网穿透,绝对经济,爽歪歪,操作配置比那些LINUX系统简单直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发了好几次贴了,看到这种问题还是忍不住来说一句,一个windows可以搞定的事情非搞那么复杂 ...

win玩腻了
想玩玩linux。。。。
见笑了

网友:
WIN 其实最香。

网友C:
且稳定,我GI945开着不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且稳定,我GI945开着不关的

n270那种老掉牙的单核CPU还能装w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35¥的升腾GI945小主机,自己加个电源,配个笔记本硬盘,装XP或WIN7X86,开共享,家里局域网用用绝 ...

百度云有办法同步吗?远程桌面什么搞?
我现在在找WIN作NAS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270那种老掉牙的单核CPU还能装win?

是呀还能装XP你说气人不气人,随便找了个12V1.2A的电源怼上还挺稳定你说气人不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还能装XP你说气人不气人,随便找了个12V1.2A的电源怼上还挺稳定你说气人不气人 ...

装XP不卡吗?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方法的话楼上都已经说过了,实际选哪个自己权衡利弊吧。
系统:Win10@32Bit
硬件:J1800+2G DDR3L+32G杂牌固态+1376*768EDI接口LED屏+含USB3.0、sata的主板+12V4A电源+2T*2西数3.5黑盘
网络:学校的50M交换机+校园网固定IP。
功耗:
a.无操作熄屏:12V0.65A;
b.无操作亮屏:12V0.8A以下;
c.开机瞬间:可以达到12V1.5A;
d.有动作时:12V1.2A以下,通常在12V1.1A以下
硬盘功耗:(由于硬盘外置电源,因此额外测试)
a.开机停转:12V0.005A以下(测试仪无法测出)
b.磁盘转动:12V0.95A左右;
c.开机启动:12V2A(使用2A电源直接跑满,不知实际多大,1.5A电源也能启动)

1、将电脑重装系统至Win10专业版32位
2、设置开机用户名和密码
3、设置网络为固定IP
4、电池→电源选项→更改高级电源设置→在5分钟后关闭硬盘
5、设置→电源和睡眠→1分钟后关闭屏幕
5、计算机属性→远程→允许远程
6、将硬盘接入USB3.0(或者sata),接入独立电源(也可以共用)
7、打开电脑,(在校内)登录设置的IP,输入用户名密码,可以访问内容,且分辨率跟随当前电脑,被控制电脑不会亮屏
8、上传下载文件,或者作为一个下载机都可以
(我只会这么多了,下面的那些我还没做或者不会做)
9、自己做一个小电路,将电脑电源和磁盘电源做成一个
10、做一个远程遥控,想要的时候就开一下,不想要的时候就关掉(虽然我的NAS在学校实验室,实验室空调24小时开着的,但我这个NAS能关掉就关掉,节约电能(sui shuo bu yao wo jiao dian fei),从我做起)
11、想放家里
12、其他

优点:
1、        操作极其简单
2、        成本较低,材料较简单
3、        界面清晰明了,还可以自己设置
缺点:
1、        没有公网IP或者特殊VPN可能无法随时随地访问
2、        长期开机累计电费较多和硬件损耗未知
3、        未知手机端是否可以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且稳定,我GI945开着不关的

话说 我也上了一台35的车,用着还挺稳定

网友E:
看需求吧,我玩过的NAS也很多,去年搞的蜗牛,才做的黑裙,蜗牛的性能也很一般,我只是为了用Docker,因为我经常不在家,所以把那台蜗牛扔父母家。

媒体库用EMBY,PLEX太死板,放弃了,群晖自带的video station功能太弱。管理电影,电视剧,但是J1900的性能,基本不用考虑什么硬件转码了, 在家里电视直接用KODI读取EMBY的媒体库,在外面EMBY APP直接访问。
下载,SABnzbd+Radarr+transmission就够了,偶尔需要百度网盘的东西直接用cloudsync。

文件传输局域网直接SMB,外网用WEBDAV映射。

外网访问自己做DDNS解析,做个证书就是https了。

还可以用moment直接给手机上的照片备份。

内网传输100mb/s以上,外网的话,我父母那里只有200M的宽带,一般就5到6mb/s。

电影,电视剧,动画全部自动更新,不需要我手动每隔几天去找,下载后归类到媒体库自动归纳信息去,其他需要下载手机上点到磁链就直接给到NAS下载了,在外面要直接操作文件,电脑上映射了webdav和本地盘一样的操作。

这些都是群晖最基本的用法,因为我一般docker应用都是在我另外一台OMV的NAS上面完成的,只要有docker,你想干什么都行,LZ只是自己没那么多需求或者自己都没意识到NAS可以怎么玩,你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普通的遥控电脑,不是说这样不行,不过你多试试的话玩法其实超多,不一定要群晖,其实比群晖好玩的NAS系统多去了,OMV,unraid,freeNas都行。

网友:
如果需求不高,手上也没硬盘的,建议买西数mycloud,打折时候等于买硬盘送nas,真心划算,当然是arm的,可玩性一般,我就是黑群——mycloud——黑群这么过来的

网友:
顺带一说,共享给盒子这些用nfs,安卓盒子很多smb1.0,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需求吧,我玩过的NAS也很多,去年搞的蜗牛,才做的黑裙,蜗牛的性能也很一般,我只是为了用Docker,因 ...

多谢,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千万不要听有些大佬说什么用限制的老电脑来黑裙。因为用不了两个月,你就突然发现老妈手中拿着扫把疙瘩堵到你的卧室门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