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明伟350-27改可调电源成功

楼主(2020-03-14):
上周忍不住,败了两台明伟350-27,剁手~剁手~剁手~
今天周末,闲来无事,对照教程把电源做出来吧。
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的,一次成功。
万用表太渣,等新表到了,在仔细校准一下。
负载不高,也没啥滋滋声。
但是电压最高只有40V,指示灯旁边的电位器也拧到顶了,算了,够用就好。
最后旺财也跑来庆祝成功。
本来还想搞另一台的。瞬间失去动力,等乃天心血来潮在说吧。
排序有点乱,教程在交易区有,想玩的去撸吧。

元件包,多一颗3.8K电阻,104涤纶缺失,也许也用不上,呵呵

先换掉碍眼的怀孕电容

很简单,搞定。

取下启动电阻R12和R9

取下ZD1过压保护,J15换20K电阻

挑起R23和R48

焊接电位器

494的13.14脚我在背面焊接的。

电位器搞定

辅助电源板搞定

焊完表头,一时激动,直接上电。

表头焊接OK

渣渣表,貌似不怎么准。

看来有必要换个表,再调精准度。

剪壳开孔。

完美嵌入表头。

电位器旋钮开孔。用3.5钻头。

没有胶枪,用电洛铁熔硅胶棒,有点难看。线剪短了,不够长,接了一段上去,哈哈 ...

12V100W灯泡

好刺眼,呵呵

小灯旁边的电位器拧到顶,也才40V,我也不懂啥回事,够用了。

我调~我调~

旺柴也跑过来庆祝。

网友A:
你的汽车灯泡是虚标的,汽车灯泡一般都是55瓦,多的都是虚标

网友B:
有恒流功能吗?

网友C:
j22怎么没说啊?????只是图片上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汽车灯泡是虚标的,汽车灯泡一般都是55瓦,多的都是虚标

哈哈,所以只有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恒流功能吗?

有的,可以充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j22怎么没说啊?????只是图片上被拆了

J22原来是给494供电的,挑起来用12V供电。详细帖子去交易区找找。

网友D:
恭喜楼主,我这几天也在改atx电源,拆变压器改成50伏,5安的,也是用楼主这个表头,电压表精度勉强可以,电流表精度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我这几天也在改atx电源,拆变压器改成50伏,5安的,也是用楼主这个表头,电压表精度勉强可以,电 ...

同喜同喜,我水平不行,都是捡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汽车灯泡是虚标的,汽车灯泡一般都是55瓦,多的都是虚标

汽车灯泡有90W/100W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所以只有5A电流。

100W的汽车灯泡不可能才5A电流,不是你的灯泡虚标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是你改的电源有问题,你低电压下短路试试看能到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W的汽车灯泡不可能才5A电流,不是你的灯泡虚标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是你改的电源有问题,你低电压下短路试 ...

等新表回来再校准,手头只有个渣渣表,10A挡还是坏的。我也很无奈啊。

网友F:
改了几个,没难度,改了2个90V,2个50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改了几个,没难度,改了2个90V,2个50V

对,要改就改90V 电流至少6A 不然其它改法都是扯

网友:
电源不错,元件包方便,但可调电阻太单薄了,换一对多圈电位器吧。

网友:
觉得电位器有点渣,线有点细。

网友:
楼主有没改的原理图

网友:
帮顶留爪,也撸了一个备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要改就改90V 电流至少6A 不然其它改法都是扯

兄弟,90V的怎么改?
能不能教一下?
要不要换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90V的怎么改?
能不能教一下?
要不要换变压器?

按教程就是了,很简单,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