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其实可以把更换下来的机油过滤下当冷却液使用的。。。

楼主(2020-03-14):
(图片)

网友A:
热容量不一样吧,还有可能会腐蚀管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容量不一样吧,还有可能会腐蚀管路啊

机油怎么会腐蚀呢?橡胶管路?

网友:
不能吧,机油会腐蚀冷却系统的橡胶管路和密封件。

网友:
欧系环保冷却液两年换一次。

日系终身(10万公里)更换一次。

不要使用非原厂的型号,发动机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脑洞清奇!

网友:
机油比热没有水大,用起来很容易造成发动机过热
而且,机油粘度也大,增加水泵负担

网友:
楼主脑洞好大、就是用纯净水都好过用废机油啊。

网友:
不是带个油字就好的.

网友:
不到能当冷却液,还能用来炒菜,特别香。楼主快去试试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历史上不乏有油冷的车,实际上油冷在很多方面都完胜水冷,比如没有腐蚀性,使用寿命长可以终生不用换等等优点,但是为什么没有普及,原因也是这两个,要是终身不用换,那些生产冷却液的厂家就要倒闭了,很多4S店和汽车厂依赖卖配件多挣点钱的挣不到了。缺点就是比热容比较小,温度很容易升高

网友:
据内行人测算在4S店买零件组装一台车,是购买整车价格的7倍。

网友B:
其实最好的冷却液就是纯水,比热容大,粘度小。压力下沸点还高。但是冬天容易结冻,所以加了点乙二醇或者甘油降低冰点。
南方完全可以用纯水替代冷却液。

网友C:
有一种硅油冷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怎么会腐蚀呢?橡胶管路?

机油粘度高了点,油性冷却液用机油,可能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冷却液就是纯水,比热容大,粘度小。压力下沸点还高。但是冬天容易结冻,所以加了点乙二醇或者甘 ...

加乙二醇后沸点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乙二醇后沸点高吧?

冰点降低,沸点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硅油冷却的,很好

硅油贵,换要上千,听车友群里有车友被4S套路了,

网友:
冷却液理论上来说什么都可以用的,单纯散热都没问题,动力会下降,夏天发动机可能会过热,确实会腐蚀密封件,但不会没几天就漏了,氟橡胶做的,高温高压一点问题没有,没那么容易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