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修主板问题真多

楼主(2020-03-14):
如题,最近手痒想入块UT61E,在百度该表优缺点时,搜罗以下问题
1. UT61E万用表测不了主板CPU供电电压
2.  UT61E 测 PWM 电感前端后端数值相差好多。
3. UT61E测主板上时钟的32.768测不到 14.318偶尔能测到 33M偶尔测到 别的100M 48M呀什么的 一次也没测到 用频率档试了 电压档按黄色按钮测 也测不到
4. UT61E 测试主板PWM电路时就傻眼了,与福禄克相差巨大
5. UT61E测量对地阻值的二极管档显示的是V,电压值
6. UT61E万用表,测笔记本主板3.3V,5V电感两端对地电压不一致,在3.3V电感上测电压,上端测得电压3.352V,下端测得14.943V
大家可以自行搜索这些问题 ,发表一下自己使用中的问题。这表设计生产都快10多年了吧,咋还这么多问题,现在犹豫要不要进一块。

网友:
不要讲究太多,在不差钱都的情况下。

网友:
测电感前后端电压 本来就应该不一样吧? 前端接的是开关管 后端有电容。

网友:
这些主要都是使用问题,只有变频器是厂家改lpf造成的

网友:
速度来说,是好表,值得一入
做变频器相关的,不适合用这块表
维修可以的,不追求精准,线性的实用党肯定可以入手
要追求一字不差的,烧基准啥的,就没必要了,这表漂得厉害

网友:
为什么拿200块钱的表比大几百上千的表?

网友:
你所列出的问题中,第2、3个确实存在,如要准确测量必须有FLUKE289、日置4282之类带有低抗、真实有效值功能的表去测一个相对值,再进行换算。

第1、4个问题,只是测量方法的原因,61E只是4 1/2的表,需要外部“介入”测量,相对而言老款61E可以简单测出。

第5、6个问题,品牌的4 1/2表都不能达到你所需要的功能,带有低抗、真实有效值功能表测得的也是个相对值。

你所列举的问题,只能上台表才能解决。

网友:
你都没说到点上。
1. UT61E可以测主板CPU供电电压
2.  UT61E 测 PWM 电感前端后端要根据频响两端不一样的才是好表,看来你不懂,高频此表与普通表一致,中低频它可以测出V+值,傻瓜表可做不到。
3. UT61E频率需要的有效值比较高。
4. 同第二问
5. 看来你是真不懂,二极管出来的就是V,V与欧数值有区别的
6. 同第二问,因为你不懂,这是它的优势。买个小白表更适合你,福禄克高端表才能做到的功能。
你压根不懂61E的缺点,看得出来楼主就是个啥都不懂的傻瓜小白

网友:
你应该考虑转行,给你开跑车你却说没有五菱宏光稳你压根不清楚电路原理。

网友:
哈哈,其实楼主是本着无缺点的相关要求去买表的,如果发现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帮着解决他指定就下单雪藏了,现在估计还在犹豫买不买的,至于是不是专业的已经无所谓,我也是新手,哈哈

网友:
cpu供电不是1.2v之类的直流电压,而且还很稳定的,怎么会测不到?不太可能吧,这个830都可以的。
32的这个是晶振么?这种应该是用示波器才好吧,而且便宜的那种学生示波器也不行的。

网友:
你都在意这些?
还心痒?

测晶振频率?表大多不行(被测电路低能量高内阻)

测带AC处的直流电压,一般玩具表就行

在用61E的,都是测电解处的DCV(不用此方估测负载情况的无所谓)

网友A:
看到这帖子发了有十天时间了,忍不住拿出手头用了6年的UT61E,测量了一块台式机主板,以验证楼主提出的6大问题...................下面看图说话.................

1.  可以测量主板CPU供电电压
2.  测量PWM电感前后端数值相差不大
3.  可以准确测量到32.768KHZ晶振频率,在直流电压档按黄色按键转换测出来的频率比较稳定且准确,直接在频率档也可以测,不过数值不太稳定还有点偏移,如图上的32.83KHZ,不过都可以判断晶振已经起振了。
      25MHZ的晶振可以准确测量。
      14.31818MHZ的晶振的确是不好测,试了好多次,表笔一接触晶振引脚,屏幕数字闪了一下,马上又跳回零了,而用自制的小频率计单针测量则显示很稳定,判断是表笔引起的干扰导致晶振停振了,摸索了一阵,发现把表笔一接触晶振,马上离开,屏幕瞬间可以显示出14.***MHZ的频率,如图1,2,  3.抓拍的。
4.  测量PWM电路,电路存在交流脉冲成分,并非纯直流电压,不同品牌型号的表结果不尽相同,要根据实际所测电路的原理分析该测试点的电压是否正常,否则与什么福禄克做对比毫无意义!
5.  所有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显示的都是指被测电路或者电子元件的两端电压降,单位是伏。不过UT61E的二极管档最大的显示电压才1.8伏左右,测量电路的正向阻值不太好使,有点遗憾!
6.  测量笔记本电脑3.3伏,5伏储能电感两端的对地电压不一致,因为电感前端带有交流脉冲成分,非纯直流电压,可能对表造成干扰,正确的方法是是测量电感后端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为准。

网友B:
听说,万用表测量晶振,很容易完成晶振停振或者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帖子发了有十天时间了,忍不住拿出手头用了6年的UT61E,测量了一块台式机主板,以验证楼主提出的6大 ...

谢谢分享

这张图与一般的表不同,我手上的玩具表在ACV档可测频率, DCV档肯定不行
你的61E在ACV档也能测频率? 是表显示? 还是DCV档也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万用表测量晶振,很容易完成晶振停振或者工作不正常

是的,因为万用表频率档的输入阻抗不高,还有就是表笔线太长而且没有屏蔽容易造成干扰,这些因素都会造成晶振停振,测不出频率。要解决测晶振频率的问题可以自制一个有源的探头(也就是个2级放大电路)提高输入阻抗,并把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度给万用表频率档测量,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到直流电压档再转换到频率测量也可以提高输入阻抗,减轻万用表的接入对电路造成的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帖子发了有十天时间了,忍不住拿出手头用了6年的UT61E,测量了一块台式机主板,以验证楼主提出的6大 ...

这背光改的不错嘛楼主就是个小白道听途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张图与一般的表不同,我手上的玩具表在ACV档可测频率, DCV档肯定不行

这个图是在直流电压档按黄色按键转换到频率测量测出来的32.768晶振频率。
UT61E的交直流电压档都可以按黄色按键转换到频率测量,这种方法提高了表的输入阻抗,减轻了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背光改的不错嘛楼主就是个小白道听途说而已

此表2004年入手,后来改了电压基准和背光,用起来得心应手,其频率档是个亮点,灵敏度比较高,直接在晶振引脚上测频率,大多数都可以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