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lling 卷帘门电机控制器 改 控制宏泰灵性锁 电控锁

楼主(2020-03-14):
这篇帖子是接着上一篇两把宏泰灵性锁的拆机。
闲鱼70包邮两把的宏泰灵性锁 DJS2 拆机

这个卷帘门控制器,是在百度看到一个防复制遥控器的测试视频,里面提到这一款控制器的遥控器还暂时无法复制,觉得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所以就买回来了。

由于视频里面有卖家微信号,所以我这边避免广告嫌疑,就不放视频链接了。

不过,这个我是在淘宝上买的,不是视频里面的那个卖家,因为视频的卖家要卖65,只配两个遥控器,还不包邮
而淘宝只需要36,也是配两个遥控器,另外多加一个遥控器多加11.
我是买了一个主机,然后多买了两个遥控,加上10运费。
一共是68.5元到手一整套。

我买的是说明书MK05那款

直接拆开来看吧

220V强电处有镀锡加强

两个继电器,变压器使用的是线性电源,稳定

控制部分,主要由一个8脚单片机,一个8脚射频收发,还有个8脚达林顿双路驱动(驱动继电器)组成。

输入端一个整流桥,稳压得到大概13V左右的电压,经过7550-1得到5V稳压,给单片机和发射芯片供电。

控制部分,由于芯片被打磨了,但是通过拆解遥控器,推断出主控芯片和遥控的主控都是
单片机 PIC16F629
射频收发是 SYN480R

画了一张电路草图

大家看看就好

遥控器拆机的时候光顾着分析电路,忘记画图了。

从这里我猜,可能遥控的收发代码被写在单片机里面了,应该是有自己的一套滚动码加密方案,所以就不像HCS301那种,已知的算法方案可以复制遥控器。

由于本来的控制器是,按上键或者下键,继电器1或者继电器2就会闭合长通,只有按锁键或者停止键,继电器才会断开。

同时,按了锁键之后,再次按上下键,继电器都不会动作。
只有重新按一遍停止键,才能重新通过上下键控制继电器闭合。

但是我们的电锁是点动方式开门的。

这个控制器是常通的。

我的方案就是,利用上控制器主板的停止按钮。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主板按钮的停止键。

当按下遥控器的上键,继电器两端线圈获得12V电压,这个电压正好供给电控锁的开锁信号。
同时,继电器会吸合,闭合主板上的停止按钮,此时,停止按钮被按下,于是继电器线圈两端的12V断开,控制信号也就断开。

一开始还担心,是不是需要延时一段时间再断开12V开锁信号。

后来发现,那个灵性锁非常灵敏,只要一有12V开锁信号,一瞬间就能马上开锁,基本不需要再加延时电路。

于是改装就变得简单了。

先飞线测试这个方案

本来想着直接用控制器上面的线性电源给电控锁供电,但是那个变压器输出功率太小了,开锁的时候经常开到一半就没力。
所以还是外接了一个路由器的 12V 1.5A电源。

经过测试,完全达到预期功能,按上键开锁,同时继电器闭合 闭合主板的停止按钮,然后继电器就会断开。。

测试好后开始改装,装上接线柱
由于还有一路继电器空闲着,为了不浪费,加上一个接线柱。
当按下遥控的下键的时候,左边的两Pin接线柱会输出12V,常闭型
按下停止键才关断输出。可以外接一个照明灯之类的,或者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控制别的用电器。

从左到右 12V+    GND    GND开锁信号  GND  12V+锁电源

这个 GND开锁信号 连接的是达林顿管控制继电器的输出端,当继电器不动作的时候,达林顿管控制脚输出的是高电平(12V+)
当达林顿管收到控制信号要闭合继电器的时候,控制脚输出低电平(0V),正好供给开锁信号。

给锁的线只需要接三根,使用GND开锁信号 给锁提供开锁信号(接锁的负开锁信号端,正开锁信号端与电源12V正并联即可。)

这里在整流桥输出端飞线12V+ 和GND
黄色和蓝色的线可以输入交流9~10V,经过整流桥得到12V左右的直流电。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线栅栏,所以就暂时飞了两根线用于测试。

其实直接把输入并联在锁电源的接线柱 12V+ 和 GND 上也是可以的,不过就只能用直流电,比如路由器的12V开关电源。

背面,粗的飞线是锁的负开锁信号

然后两根细的网线是继电器开关控制主板的停止按钮。

主板上的按钮,分别是 对码 上 停止 下

装上,还是可以的

合上盖子,拧好螺丝

侧面按键。

现在暂时还没装到大门上。

算算这样弄,遥控锁的成本吧

锁 35元
控制器 配4遥控 68.5元
12V 路由器电源  我有闲置的,算10元吧
113.5元。

还行。

有人可能会说,淘宝买个那种遥控模块,就10来块包邮,有必要买这个这么贵的吗?

主要是,想要防复制防复制,那种固定码的遥控器,不安全。
关于遥控器固定码的嗅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360无线电安全研究院的 HACKCUBE
https://unicorn.360.com/hackcube/

甚至还有开源电路图,PCB,固件代码。

所以说,感觉能设计出一个防复制的遥控算法,也是挺厉害的。不晓得我这款是不是也是常用的Keeloq滚动码。

网友A:
总感觉还不错,多少钱

网友B:
灵性锁用在外大门的话,,我觉得搞个门禁控制器来得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还不错,多少钱

113.5元,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性锁用在外大门的话,,我觉得搞个门禁控制器来得更实用,,,

打算单元大门用的,不是楼梯的门,所以弄门禁控制器不太方便,其实就是想加一个暗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算单元大门用的,不是楼梯的门,所以弄门禁控制器不太方便,其实就是想加一个暗锁。 ...

乖乖,楼主是地主啊,吃房租的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乖乖,楼主是地主啊,吃房租的土豪啊

不不不,就普通的商品房。。。自家防盗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