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维修大疆DJI MAVIC AIR手柄

楼主(2020-03-14):
去年底咸鱼上2000元卖了SPARK全能套,3500元收了一个几乎全新的MAVIC AIR全能套,电池只有十多次循环。结果到手翻车,发现摇动右摇杆时,左摇杆也会随机输出,这也太坑了。无法精确控制。于是只好自己修。上油管看了一圈,有不少人遇到类似问题,初步怀疑摇杆电位器有问题。
于是拆机看看先:

解决方案有两种:
1. 买同型号电位器替换

2. 买清洗剂清洗电位器

最终换了电位器搞定。似乎五毛一个,邮费8元。

网友A:
电器清洁剂不错,要是有滴瓶版本更好。楼主的网络比我父亲买的联通光纤更好,可以上油管谷歌,而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器清洁剂不错,要是有滴瓶版本更好。楼主的网络比我父亲买的联通光纤更好,可以上油管谷歌,而我不行。 ...

和联通有啥关系,找个机场就是了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邮费8块。。。。

网友B:
过保了? 若没过保,我建议还是返厂换。虽然也是换人家的维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保了? 若没过保,我建议还是返厂换。虽然也是换人家的维修件

过保了。闲鱼二手货。

网友C:
请教LZ:我没整明白,左右摇杆手之间有10厘米,相互之间居然有影响,我猜应该是外壳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导致,拧右手边,机械力误传到左边摇杆,
为啥换了电位器就好了呢?故障的根本原因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我没整明白,左右摇杆手之间有10厘米,相互之间居然有影响,我猜应该是外壳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导致 ...

不是结构原因,是电气原因。
不知道回路怎么设计的。
我拔掉左边摇杆到底板的插头,不接入左边摇杆,摇动右摇杆,左摇杆都会有输出,就和故障现象一样。
所以肯定是电路方面设计的问题,左右摇杆存在关联。

网友:
WD40简直就是神油了,
上次我用它来喷机械轴,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结构原因,是电气原因。
不知道回路怎么设计的。
我拔掉左边摇杆到底板的插头,不接入左边摇杆,摇动 ...

中性点跑了 他里面接成一个类似电桥的结构

网友(2020-08-19):
WD40果然无处不在了,用处多多了

网友D(2020-12-07):
这个电位器的,搜索名称是什么。。。

网友D:
请问,你是哪买的遥杆的电们器。。。某宝没找到。。能给我个链接吗?27326438@QQ.com.万分感谢

网友(2021-01-15):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哪买的遥杆的电们器。。。某宝没找到。。能给我个链接吗?.万分感谢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0907887549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位器的,搜索名称是什么。。。

摇杆电位器 黄色 B103 10K S-WRE-F10KB10K 遥控电位器

网友:
我也想收个AIR的控来配我的SPARK用。

网友(2024-03-07):
我有个遥控器好象也有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同样故障原因

网友:
5毛的电位器估计也撑不了太久吧

网友:
官方没有保修了吗

网友:
我的晓还没出现类似问题,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