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老电源 纽曼专用JHS-Q26-ADP

楼主(2020-03-14):
这是一个纽曼移动硬盘盒的电源,很老了。
半年前,朋友扔下说不要了,前几天要整理老硬盘,IDE接口的,想起来,这个是IDE接口了,不就一个5V、12V的开关电源,修下

电源上有些元件已经被朋友拆下来了,用纸包好也一并给了我

先记下各元件元件,拍照是最好的办法

再测量,还有坏的,拆下

换上新的

这个电源的原理图

坏的元件也一起留个影子

这个电源,说是由于Q1及R4的存在,不会炸机。但还是炸了,是由于主滤波电容容量小的缘故吗?
其实这个图坛里也是有的

修的时候也绕了一段弯路:
1、Q1、Q2没有查出是坏的,一上电就烧ZD1、ZD2;
那是没有稳压反馈,初级是自由振荡,输出为最高电压了。原理是初级通过R6、C4构成正反馈,Q3导通时间是最长的,也冰是脉宽最宽。
2、R3设置不合理,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由于原来的电阻炸了,所以根据经验,用了手边的一个2.2欧/2W的电阻,但是,上电稳压很好,一带上硬盘电压就下降,随后必为1欧,有些盘能工作,有些盘不能工作,最后改为两个1欧/1W的电阻并联。后来看下原来炸的是0.68欧姆的。

最后说下多路采样的计算:
以我手绘的图来说明,有两路,12V路,最大输出电流为(Io12)1.5A;5V路,最大输出电流为(Io5)1.5A。R11取样12V这路电压,R10取样5V这路电压。R9为TL431的下拉接地电阻。
计算步骤:
1.计算总取样电流Ir9值:
R9取4.7K
总取样电流Ir9=2.5/R9=2.5V/4.7K=0.532mA
2.计算R1值:
  12V路取样电流是Ir11=Ir9*[Io12/(Io12+Io5)]=0.532*[1.5A/(1.5A+1.5A)]
             Ir11=0.266mA/
  R11=(Vo12-2.5V)/Ir11=(12V-2.5V)/0.266mA=35.72K
3.计算R10值.
  5V路取样电流是Ir10=Ir9*[Io5/(Io12+Io5)]=0.532mA*[1.5A/(1.5A+1.5A)]
             Ir10=0.266mA

  R10=(Vo5-2.5V)/Ir10=(5V-2.5V)/0.266mA=9.4K

在实际电路中根据情况再进行调整。

我修的这个采样用了39K和9.1K,实际使用中是12V偏高、5V偏低的,所以在9.1K上又串了一个1K,抬高了5V输出。

谢谢欣赏!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网友A:
这个电路有多大功率,12V输出能不能到90W?

网友:
谢谢LZ,学习了。
另垫高5V的时候,12V不是更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多大功率,12V输出能不能到90W?

按标称算,12*1.5+5*1.5=18+7.5=25.5W。电路设计能力一般会有点余量,再多个几w了不得了,但远远不可能到90W:lol:

网友:
谢谢分享,偶也有个类似的

网友:
厉害,坏这么多还能修好

网友:
我自己用个12V ,一个5V组成的 ,效果很好

网友B: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从闲置的19寸电脑显示器上拆得一个电源和ccfl灯管的一体板,12v主供4根灯管使用,是12v和5v取样的,我现在只想用12v这部分带负载,5v空,请问可以吗?不行的话如何改制?

网友:
感觉功率有点小

网友:
天啊,全军覆灭啊。。。。。。帖子很好,可以入选家电维修教材。。。。。。。。

网友:
功率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从闲置的19寸电脑显示器上拆得一个电源和ccfl灯管的一体板,12v主供4根灯管使用,是12v ...

你可以改成单路采样,只采12V定一路,五Ⅴ的话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这种不太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个问题,我从闲置的19寸电脑显示器上拆得一个电源和ccfl灯管的一体板,12v主供4根灯管使用,是12v ...

用显示器的屏改个电视,只需要12v,并且是4根灯管,19寸,看来需要改采样

网友:
高手,损坏这么多还能修好~居然还用一枚黑金刚

网友:
受楼主的鼓励这两天修了个12v电源,因为是初学者费了点周折,最终返修好了,也有个以为请教大家:类似4148大小,是稳压管吗?上面的数值是稳压数值吗?

网友(2020-04-14):
也有两个所谓的双路输出电源。
还有一个更好,是3842驱动mos的

网友C:
我发现,大凡能自己手绘电路图的都是高手。而楼主竟然能修好坏得如此广泛的电源,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大凡能自己手绘电路图的都是高手。而楼主竟然能修好坏得如此广泛的电源,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

过奖了。我们的坛子里卧虎藏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