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海韵SS-520GB(S12II-520Bronze)电脑电源

楼主(2020-03-14):
无聊逛了下咸鱼,看到有一海韵电源,Seasonic SS-520的,成色不错,上家描述“不通电”,38元包邮宇宙,就算翻车也翻不到哪里去,就撸了回来。。。
到手拆开一看,嘿还真是海韵的真家伙,全日系电容,PCB板无烧毁痕迹,风扇、板子都很完整、干净,不象水洗过的,保险管完好,心中窃喜 这种问题电源一般到手都不敢冒然插电,哪怕灯泡护法。保险管完好,高压侧的开关管主滤波电容等应没什么大碍。粗略检查低压侧,没发现有明显的短、断路。
无意中看到主变与邻件固定胶开裂,手摇了一下主变,的确有松动,而且动围较大,看了下主变输入固定引脚已脱裂(与PCB板焊点完好)。应该不是本次快递运输时引起的,上家说的“不通电”也应该是主变固定引脚脱落引起的,拆下主变,初级引脚已脱落,重新对接好,串个100W灯泡试电,灯泡小闪一下即灭,测试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310V左右,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运转,380V、12V、5V、3.3V都正常试连接主机,正常。。。
应该说捡个小漏

没啥技术含量的,动了一下烙铁而已,下面发图

▼外观成色不错,12cm风扇

▼易碎标签还在,应该不是后贴吧

▼铭牌。。。

▼内部很干净,难不成刚破处?

▼鸿华的12cm风扇

▼看到的全日系电容,舒心!

▼大致构图,架构:主动PFC+双管正激+单磁放大,古老而成熟的方案。。。

▼喜闻乐见的红宝石主滤波电容

▼卸下主板

▼在这可以看到,主变与磁放大电感的白色固定胶已开裂,也不知怎么摔的,,,

▼主板背面,还不错,这个颜色跑起线来较明了些

▼二级EMI器件,MOV没有省,在黄色X电容白胶下面

▼整流桥、PFC电感、PFC开关管主滤波电容

▼5A600V的整流桥

▼黄框的是PFC开关管,英飞凌的5R250P,13A550V;旁边的是升压二极管 ,STTH8S06D,  8A600V规格的超快恢复二极管

▼PFC/PWM控制立板,主开关管、主变。。。

▼PFC/PWM控制立板,未能看到IC

▼主开关管,前后共两枚,同样采用英飞凌的5R250P,13A550V

▼主变,黄圈是机子生产周期吧:15年第35周

▼主变的固定引脚已震脱

▼低压侧:12V整流元件为3枚的30L50CT,30A/50V;
5V整流管为一枚40U45CT,40A/45V;3.3V为一枚30L30CT,30A/30V

▼12V整流元件:3*30L50CT

▼5V整流管:40U45CT

▼3.3V整流管:30L30CT

▼低压侧的管控立板,管控IC:HY-510N,提供OVP、UVP、SCP保护,并且生成Power-Good信号

▼清一色的日化滤波电容

▼待机电路

▼待机IC:仙童半导体的FSQ0165RN

▼下面检修,拆卸主变

▼已脱落的引脚,重焊接好,放点固定胶固定,装回就OK,没啥技术不技术的

▼重焊好的主变

▼串个100W灯泡试电

▼插电后大电容两端电压315V,正常

▼短接绿线开机,风扇运转,大电容两端电压380V,正常

▼低压也都正常

装机运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谢谢浏览

网友:
确实好电源

网友:
进来取下经。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图片清晰~

网友:
楼主眼睛真好使,能看到那个引脚下面

网友A:
维修总金额100块
其中配件成本1块钱,找到问题99块钱。
我拆开是看不懂哪是哪的

网友:
原本是焊锡开裂,看不出来,快递途中扩大了裂痕,应该说快递帮了给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总金额100块
其中配件成本1块钱,找到问题99块钱。
我拆开是看不懂哪是哪的 ...

所以说你要多拆电源,以后自己修,多好啊

网友:
这电源看这就是舒服布局用料一流

网友B:
楼主大神,请教一下,一只ATX电源不接负载,串接灯泡加电待机时灯泡不断闪烁(一亮一灭),短接PS-ON开机,灯泡同样不断闪,12V低压输出只有11V左右,拖不起负载;拆卸主开关管测试是好的;
拆卸L6561 PFC升压模组,电压只有340-350V之间,达不到390-400V,更换了L6561芯片也升压不了……
哪里出了问题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请教一下,一只ATX电源不接负载,串接灯泡加电待机时灯泡不断闪烁(一亮一灭),短接PS-ON开机, ...

大神谈不上,大家探讨吧
如串的灯泡功率太小,空载可能都启不了,会往复一闪一灭,不知你说的接负载是插市电还是接灯泡?

网友:
楼主拍摄技术一流,发帖子水平一流,可以申请了

网友C:
一直不明白这种多路输出电源是怎么做到每一路电压稳定的。
就是说有一路负载时,其它路电压不会升高?(或者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谈不上,大家探讨吧
如串的灯泡功率太小,空载可能都启不了,会往复一闪一灭,不知你说的接负载是插 ...

ATX电源前面串了60W灯泡,ATX输出不接负载,上电60W灯泡就狂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明白这种多路输出电源是怎么做到每一路电压稳定的。
就是说有一路负载时,其它路电压不会升高?(或 ...

其实跟变压器原理相似,电压比等于匝数比。只要主路电压搞定,其余也就稳定了。如果其它分路发生故障造成异常,会通过保护电路停止输出。

网友:
捡漏了,当年很流行的电源,单词放大

网友:
海韵的S12II有年头了。。下方的2009 08这个日期才对。。

网友:
好电源,名牌

网友:
安逸  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不错的电源,该有的都有
个人更爱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