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锂电池内阻与容量的问题,例如三星25R

楼主(2020-03-14):
某鱼上购买了三星25R电芯,说是拆机0循环,内阻在13.5以内,是5串2并。到手后测电池组满电状态20.6V,总内阻在45毫欧左右,并联单内阻是9毫欧左右,也就是说,单节电池的内阻在18毫欧,问下坛友容量还剩多少。 新的三星25R 容量2500mah 内阻13毫欧,5串2并 总内阻是35毫欧左右(我大有的总内阻就是35毫欧),那么某鱼买的  容量是多少(     )  内阻18毫欧  满电电压20.6V

实际测量与卖家偏差4.5毫欧

网友:
“拆机0循环”你也信
闲鱼号称骗子鱼不是白叫的

网友:
要真是0循坏会有工厂回收使用,哪还会在闲鱼这样散出售

网友:
内阻和容量相关不是很大,还不如直接用充放电测

网友:
这内阻肯定是不行了,正常就是14左右的内阻,别管容量,动力电池内阻高了就废了,放电能力不行了,我说的拆机可用25R

网友A:
内阻与容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曾经吃过亏,测量内阻与规格书标称的还要小,但是一测容量就现形了,连3分之1标称容量都达不到,我还是用0.5C电流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与容量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曾经吃过亏,测量内阻与规格书标称的还要小,但是一测容量就现形了,连3分之1 ...

我买了IC99  不知道侧容量准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