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89C52单片机等精度频率计(带仿真)

楼主(2020-03-14):
单片机等精度频率计,一般都用CPLD/FPGA加单片机来做,过于复杂,不是业余爱好者能仿制的,本等精度频率计是用常规74HC590芯片+STC89C52组成,仿制成本低,如果基准频率用温补晶振或恒温晶振,测量被测频率是相当准的,

补充内容 (2020-3-23 19:04):
有效测试频率1Hz--45MHz

楼主:
我用洞洞板做的等精度频率计,很准

网友A:
590起什么作用?你做的这个最大测量多高的频率?

我之前用频率计只需要用到52单片机的T2口的捕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0起什么作用?你做的这个最大测量多高的频率?

我之前用频率计只需要用到52单片机的T2口的捕获功能 ...

590是8位带锁存计数器,由8片590组成双32位起计数,测试频率高达40MHz

网友B:
真的很精准!有点感兴趣,想问问楼主这个频率计最高测量频率是多少?如果可以达到1GHZ,也想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精准!有点感兴趣,想问问楼主这个频率计最高测量频率是多少?如果可以达到1GHZ,也想做个玩玩 ...

想要测1GHz只有加分频器了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精准!有点感兴趣,想问问楼主这个频率计最高测量频率是多少?如果可以达到1GHZ,也想做个玩玩 ...

1G的话,待要好好审时输入电路了。不仅要分频,还要考虑用什么电平标准的电路实现。GHz啊,可是1ns,期待真有大佬用简单的日常的元件做出来

网友(2021-08-24):
引用 楼主:
590是8位带锁存计数器,由8片590组成双32位起计数,测试频率高达40MHz

大神这仪器不错,能仿制吗?

网友(2023-10-26):
购买的附件,在哪里?

网友:
看接线也是用了T2捕获或者外部计数?

网友C(2024-09-28):
购买了,文件包就是89C52的程序吗? 电路图,BOM也没有?

网友:
准不准 只有接了高精度频率计校对才知道

楼主(2024-11-07):
引用 网友C:
购买了,文件包就是89C52的程序吗? 电路图,BOM也没有?

仿真里面就有电路图啊

网友D:
楼主可以用Ai8051UUSB 型 1T 8051,支持32位和8位指令集, LQFP48-RMB2.3
===直接 USB下载 / USB仿真,1个芯片搞定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89C52RC,  12C5A60S2
要兼容 8位8051指令集,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Ai8051U,USB 型 1T 8051,支持32位和8位指令集, LQFP48-RMB2.3
===直接 USB下载 / USB仿真,1个 ...

硬件计数与软件计数那个准

网友:
网页上电路图,看不清,请问楼主,用的仿真软件是...?
或者用什么软件打开附件中的文件.看清电路图.

网友:
这是哪款仿真软件?

网友E:
Proteus,实际使用v8.17 SP2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Proteus,实际使用v8.17 SP2很稳定。

谢谢,安装了Proteus8.17
仿真正常工作.对这个等精度频率计感兴趣,准备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