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这是元谷的货吗?发现真的简配

楼主(2020-03-14):
以前网上买的,但是后来用了一段时间,一硬盘坏了,不知道与这货有无关系,今天打开一看,发现真的简配,有点不敢用,给大家看看,给个建议。

网友:
一个硬盘盒,你还想镀金镀银啊

网友:
都是这样的啊,再买其他的也是一样

网友:
2.0的,现在集成度更高,原件更少。

网友:
同款路过,就是这样的

网友A:
你的硬盘盒还算不错,
使用机械移动硬盘要有好习惯才行。
拔掉移动硬盘前要先安全移除硬件, 确定硬盘停转了在拔掉数据线。 硬盘正常连接状态突然断电很容易出问题。
一般大牌厂家会有专业的驱动, 安全移除后,驱动软件会先将硬盘磁头归位,自动断电。
一些硬盘盒并没有相关的驱动软件,固件也没相关功能的,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关机,再拔掉移动硬盘。 如果是固体硬盘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有两个移动硬盘实验过, 不装驱动,移除硬件后,拔掉硬盘, 硬盘的不安全关机次数每次都会+1. 装了驱动后 移除硬件后硬盘就自动断电了。 这时拔掉硬盘没任何影响。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是多虑了,硬盘不用也会坏,可惜了我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盘盒还算不错,
使用机械移动硬盘要有好习惯才行。
拔掉移动硬盘前要先安全移除硬件, 确定硬盘停转 ...

这么看不安全关机次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