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中兴移动盒子B860AV2.1破解不了

楼主(2020-03-14):
一直没用,最近想破解看看,网上搜索教程,线刷,结果USB识别不到,听说要拆开,短接C125,但是拆开和论坛里的图片完全不一样,大家有刷过这个版本的吗

网友:
联通的  同样打不开adb  二维码那种。。把直播源抓出来后,扔角落了

网友:
我原来也有一个样的 破解不了

网友:
既然都拆了,那就TTL呗,自己精简优化的用起来也放心

网友:
什么主控?MTK跟海思BGA的HI3798不好破解

网友:
关键是“BIOS 资料”你有吗? 用“编程器写入”即可。

网友:
别搞了,咋样都不行,也不值得了。

网友: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kVWUXhjsY1DMYirUdVprg 提取码:uu0p看看这个能不能用吧

网友:
V1.1自动升级了,开机启动应用就到80卡死,ADB也连不上了,C125找到了在CPU那一面短接无效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中兴自己的芯片。可能要用emmc读卡器改固件再写回去。
Ttl无法输入。adb打不开。
劫持Http替换升级包的方法,长按鼠标分享复制的方法可能能用。

网友:
短接c128,我好像是这样刷好的!

网友:
V2.1(没后缀)和V2.1-A、V2.1-M不是一回事,没有C125当然很正常了。
既然拆开了,那就TTL破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可以用TTL或远程ADB敲命令装个桌面或者直播软件,然后设置成开机自动启动就行了,但这盒子总弹系统更新,烦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中兴自己的芯片。可能要用emmc读卡器改固件再写回去。
Ttl无法输入。adb打不开。
劫持Http替换升 ...

adb可以,有个远程设置打开,设置成允许,下面有个密码,用中兴盒子配置工具输入这个密码连接,然后在工具里打开adb,很麻烦的,具体记不住了,盒子早就失踪了

网友B:
不破解很好用啊,换台比华为的快,好像要短接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破解很好用啊,换台比华为的快,好像要短接那个点

现在没用这个看电视,想破解了当个网络盒子

网友:
挂咸鱼出不?拿来研究研究

楼主:
是晶晨的,已经破解成功了,短接线刷的

网友(2020-11-06):
楼主,你的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