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解决日产新阳光车内漏水

楼主(2020-03-14):
想着日产新阳光车友有一些肯定遇见过车内漏水到地板吧?开车起步刹车就会咕噜咕噜的响声,我遇到过两次,也拆了两次车地板,非常费劲,还要清洗地板垫子,不然雨水腥味霉味非常难闻。还是研究出来了问题点。废话不说,现在分享给车友们解决方案。拆了地板,左右两侧有7个圆形黑色的防尘贴我已经在图上圈起来了,这几个孔可以更换是自己剪的圆形塑料片用硅酮胶重新粘一下,它有进水风险,但是可能性不大。最主要的就是前挡风下方的外循环进风口位置太低,下暴雨时候就会因流不急从进风口溢水进车内。只需要剪切一个塑料板进行粘贴,这里需要使用硅酮胶,塑料板尺寸,长19㎝左右,高度我选用的6㎝,如果觉得不够高,还可以增加,粘贴上去,就能在大水流不急的时候进行阻挡,不让水流进车内!!!至此完美解决。

网友A:
是因为天窗的原因吗?是的话  我之前的经典轩逸也会   天窗导水管堵塞导致车内进水

网友:
谢谢分享~!进风口变成进水口了啊,

网友:
牛人。。车都拆啦。。

网友:
厉害了  解决的很好

网友:
水车难道说的就是你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天窗的原因吗?是的话  我之前的经典轩逸也会   天窗导水管堵塞导致车内进水
...

不是天窗,我得没天窗

网友B:
这要是国产车这样,早不知道被喷成啥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国产车这样,早不知道被喷成啥样了

好在是合资,含情脉脉地补好,还要补充一句,其它都好!就是些小毛病!!

网友C:
厉害,座椅全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座椅全拆了

我车是带天窗,我也拆过,通风口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天窗的导水管口位置接口与车头机仓有空隙,沿机头板金流水导致和积水。

网友(2020-07-16):
请教楼主到底说的哪个位置?没看明白

网友:
前挡风玻璃下方,空调外进气口,要拆掉雨刮臂和塑料护板才看的到

网友(2020-09-02):
感觉用塑料板不耐用,应该用不锈钢,也不贵啊

网友:
需要疏通一下进风口仓两侧的排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