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台灯改锂电几个菜鸟问题不解请教

楼主(2020-03-14):
昨天忍不住改了两充电台灯,一个是锂电,容量小,不耐用,一个是铅酸蓄电池,电池崩了口子。本人电子小白,有几个问题不太懂,请教下:
1,铅酸这个,如果直接换18650,原电路板充电时实际电压有多高?本来想试下,最后忘了
2,铅酸这个是触摸开关,不懂电路,保留了原电路板,直接把蓄电池换成了18650,充电板用的是口红充电宝那个板,供电直接接电池了。是不是就没有放电保护了?是不是正常应该接5v的usb输出?有啥区别吗?
3,另一个本来是锂电,但电池太小,用不了多长时间,决定换块电池,拿了块手机电池,量了下3.5v电压,把原来的小锂电拆了,接到触点上,不亮,应该没输出,又换块4v的手机电池,还是不亮,换个18650没问题。手机电池带保护板,为什么没输出呢?最后把手机保护板去了,接上正常了。是不是说用手机电池向外供电,都不能有保护板?
希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1,铅酸这个,是阻容充电,靠电池限压的,用锂电池,接一个充电板替换之前的充电电路
2,供电直接接电池,就没有放电保护了,不过影响不大,看亮度低了就及时充电。接5v的usb输出亮度比接锂电池要亮一些
3,手机保护板估计放电电流小,一输出就保护了。
在网上淘一个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也只1元多包邮,用这个替换,就不需要什么保护板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第二个问题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如果直接换锂电,阻容充电电压大概在哪个范围?第三个问题,一个小LED台灯电流比手机电流还大吗?也就是说一般手机电池是不适合接负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第二个问题清楚了,第一个问题,如果直接换锂电,阻容充电电压大概在哪个范围?第三个问题 ...

阻容降压充电的,电压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负载大小决定的。 阻容充电,是靠电容的限(恒)流作用,意思是220V的交流电,经阻容降压时,大部分的电压降在电容上,负载的电压一般在10V以内,电容的大小是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确定的,每微法的电容提供约30毫安的电流。如果负载开路,那么低压端的滤波电容的电压会变得很高,几乎有300V电压。

网友:
买一个带保护的TP4056充电板代替原来的充电电路,18650接上后,给灯控制板供电从保护板前面取电。

网友:
好像这种电瓶都是4v的吧

网友:
铅酸的需要抛弃原来的阻容充电电路,用一片4056外接USB充电,我改了几个
手机保护板电流太小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手机电池保护板电流太小,要接负载一般都要把保护板去掉是吧?4056原来我改过对讲机电池,好像负载和充电在一端,电池在另一端?
阻容充锂电结果是不是灾难性的?

网友(2020-06-15):
4v铅酸改3.7V锂电,最简单的做法是在锂电上并联一个4.3V/1w的稳压管(负极接锂电正极),然后再串联一个50欧/1W的限流电阻。这样在充电时锂电上是4.3V的电压,防止过充。电阻防止上电时电容的瞬态电流过大烧稳压管。

网友:
现在谁家还没个手机充电器,拆一个装进去就可以了。比阻容的效果好,安全,寿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手机电池保护板电流太小,要接负载一般都要把保护板去掉是吧?4056原来我改过对讲机电池, ...

原来的充电电路不能充锂电池,后患无穷。找个废弃的充电宝沿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也可以,就地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