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小米4Q(R4C)路由器看看做工

楼主(2020-03-14):
在X鱼上买的25包邮,今天拆开看看能刷什么固件,暴力拆解,其实背面纸条揭开有两个螺丝,拧下来再用银行卡撬开四周卡扣就行了。

做工还可以,三个网口,无线有功放,16m+64m

功能比较简单,想刷openwrt,没有专用breed,随便刷了个breed-qca956x-uart_rx18_tx20-reset1,能进breed控制台界面,刷入openwrt-19.07.2-ath79-generic-xiaomi_mi-router-4q-squashfs-sysupgrade不知什么原因起不来,比较忙没有进一步研究,抛砖引玉,大家探讨一下。有刷openwrt成功的发个教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拆的有点暴力呀

网友A:
编程器固件来一个

网友B:
感觉64内存还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固件来一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X__Aro2MTNtwXWX3Yo86g
提取码:kxy3
突然想起tp9343主控是9561的缩水版,就刷tp9343breed试试,果然可用,于是刷明月wr882nv1固件16m,成功启动一切正常可用,网口无线正常,只有reset键失效。
提醒一下,因为reset失效,刷机要一次刷好,先在breed中修改mac和pin码,不然刷了没无线,随便填写就是不能全是FF,然后刷tp9343的art和openwrt固件,耐心等待重启,平92.168.10.1直到ttl=64就刷好了。
分享个编程器固件给大家,刷好焊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64内存还是太小了。。

64m内存只用了34m,还剩余28m足够了

网友(2020-04-25):
安你说的刷了不行啊,启动不了,没有TTL输出。

网友(2020-06-09):
18包邮收了4个

网友:
尝试了不知什么原因不启动

网友:
第一次见小米数字系列1-4路由器舍得用功放芯片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那么小的主板,浪费了塑料了

网友(2022-07-20):
不知道系统怎么样,主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太浪费了空间

网友(2023-01-17):
黑色板子,好评

网友(2023-11-17):
注册成功,第一次看拆机图片。有点儿小兴奋!

网友:
带有信号功放,是高通的芯片,应该信号与稳定性都不错。

网友:
刷openwrt后的表现和硬改的wr882n类似。

网友(2024-05-25):
暴力拆解,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