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戴尔显示器时不时暗一下,又马上亮,如果就考虑显示器问题,好修吗

楼主(2020-03-14):
一个戴尔显示器,时不时暗一下,又马上亮,如果就考虑显示器问题,好修吗?
很久了,易迅买的,现在平台都倒闭了。5-6年起码了。
型号是:P2314H
问题1:时不时暗一下,又马上亮,最多暗1-3秒,,频率不固定:
问题2:偶尔极少数情况下,屏幕会有 局部一根,花屏一下,也是马上好。。不过问题2出现的频率很低。

其他设备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来了,如果只考虑显示器问题,该修吗?应该往哪方面考虑? 还是忍忍用。

网友A:
准备换显示器了,液晶屏的驱动COB坏掉了。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换显示器了,液晶屏的驱动COB坏掉了。

无法维修吗?或者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你看芯片热不热
高压保护?

网友:
有条件就用通用板点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led光源的话可能有灯珠神经了。

网友:
可能电源板电容老化,我有台优派故障一样,越热越容易出现,换全部电容,现在没问题了,

网友(2021-03-08):
我手上就有个u2414就是问题2,下半屏间歇性花屏,情况一直存在,花屏时还会有啸叫声,持续好几秒,不花就不响,试了换电源和主板,一样,都说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