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法拉电容点焊机方案请教

楼主(2020-03-14):
本人想做个电池点焊机,有个压箱底的汽车音响电容,如下图,不知道这个是否能做点焊机,一个够不够,还是要多买几个,那位大神帮忙写个方案。

谢谢大家的建议

补充内容 (2020-3-30 11:03):
继续请教大家,我是买一个普通的微波炉点焊机好还是自己做一个好,求搭建推荐下,怎么性价比高。

补充内容 (2020-3-30 11:04):
使用频率:基本可能是吃灰的状态。偶尔自己弄点电池玩玩。  需求能最少能点0.2的镀镍。

网友A:
看不出耐压多少v,他们都用3000f耐压2.7v几个串联,看你这个是3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耐压多少v,他们都用3000f耐压2.7v几个串联,看你这个是3f的

看大小应该不会那么小,那个3f可能只是型号,不可能把容量标品牌下吧

网友:
去闲鱼看成品吧,一堆成功商业案例。

网友B:
够应该也是够了,至于方案,确实有很多现成的,主要思想就是控制通电时间,又由于电焊是短时间超大电流,所以一般用的是多颗mos并联控制的方法,网上的控制板你看谁便宜买谁的,差别主要在控制电流能力上,我也看过,用他们给定的mos就算自己做也差不多100多,而这只是控制板的成本,之前论坛有网友做了个电机驱动板,他给了种方案mos只要几毛钱一颗,我过段时间准备自己看看。

网友C:
容量没问题内阻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没问题内阻是问题

直接用锂电池的内阻测试仪,测试了这个电容的正负极是   62.多m欧  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应该也是够了,至于方案,确实有很多现成的,主要思想就是控制通电时间,又由于电焊是短时间超大电流,所 ...

兄弟 ,做成功了。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耐压多少v,他们都用3000f耐压2.7v几个串联,看你这个是3f的

外壳没有标任何参数。比较麻烦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锂电池的内阻测试仪,测试了这个电容的正负极是   62.多m欧  不知道准不准  ...

60多毫欧的内阻..这东西没啥用.
3000F的超级电容基本是0.x毫欧

网友D:
这是12v3f的电容 这种假货特别多 你还是拆开瞧瞧 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12v3f的电容 这种假货特别多 你还是拆开瞧瞧 鉴定一下

准备拆开看看。

楼主:
请教大家,做电容点焊机,一般法拉电容二手参考价格是多少,用什么牌子,容量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做电容点焊机,一般法拉电容二手参考价格是多少,用什么牌子,容量是多少的。 ...

今天刚看闲鱼,2.7v3000f9.9不包邮。

网友(2020-05-27):
这个可以,9.9的电容我怎么没有发现

网友:
直接买100左右的成品,0.2镀镍没问题

网友:
极有可能是套壳电容

网友:
现在咸鱼成品点焊机才100多,用动力电池供电的,好用的很

网友(2020-08-08):
从个头看,3F的电容要比图示的个头大得多。一般容量和耐压是在一起标的哈。

网友(2020-10-08):
这么大个不像是3F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