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下,这样的国产牧田电池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3-14):
咸鱼购来一块牧田18v电池 用了几次没问题,突然牧田扳手调速器短路,牧田电池串联的镍片烧断了,后来自己更换了电池发现检测电极和正极之间竟然有铜线连着,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
目测那个蓝色的本来是个采样电阻

网友B:
你拆下来量一下 是不是10K电阻 应该是电池检测的 没有的话 转几秒钟就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下来量一下 是不是10K电阻 应该是电池检测的 没有的话 转几秒钟就会停

测量了是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那个蓝色的本来是个采样电阻

应该是我可是我测了是铜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可是我测了是铜线

很明显不是原装电池,改过的

网友:
明显是修过的,简单粗暴。

网友:
所以说闲鱼到手尽量晚几天确认,修过的暗病当时看不出来,我在闲鱼买的电钻,碳刷已经一点都没了也给我寄过来,到手就冒烟,买之前一点都不提的!

楼主:
电池烧了后自己换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