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单片机的键盘能替换指纹锁的键盘吗?

楼主(2020-03-14):
各位师傅:
    我家的指纹锁的触摸键盘的按键坏了

我想把手头的一个单片机键盘替换上,不知可以不?

指纹锁的触摸键盘是6P的排线,

而单片机键盘却是7个触点的.

请问我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
貌似指纹锁带芯片的啊,你那个没芯片就是矩阵键盘,应该不行吧

网友:
有IC 有程序的,估计不行的吧。

网友:
如果是按键坏了,换按键,如果都失效了,肯定是ic坏了,6线还带灯光,不可能直接替换的,想都别想

网友:
明显还有两个寄存器在,估计直接替换是不行的

楼主:
各位师傅:

              刚才我用万用表电阻档了一下把单片机按键盘的各个按键按下量了一下:

1+4=0键,2+3=1键, 1+2=2键, 2+5=3键, 3+7=4键, 1+7=5键,5+7=6键,3+6=7键,1+6=8键,5+6=9键,3+4=*键,4+5=#键。

同时,我也把指纹锁的触摸盘上的排线量了一下

在连接指纹锁主板连和通电的情况下,发现: 2线跟1线,2线跟5线,2线跟6线两两相接触的话,指纹锁的主板屏幕就会有显示。但,除了这些外,其它线不管如何相接触主板屏幕也不会有显示。

网友A:
按键坏了  修按键比改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坏了  修按键比改省事

问题是得把指纹锁拆下来的话,那就是影响我家的人出入了。

网友:
便宜指纹锁直接买两套,一套备用

网友B:
如果是微动坏了好修,ic坏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微动坏了好修,ic坏了就麻烦了

修也要装上一个替代品呀?不然进出的人就因为大门紧闭难出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