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NS1081开卡失败求助,没错1081

楼主(2020-03-14):
这个板子焊上去的时候,更新完固件,格式化这一步就卡住了。然后把芯片拆了,换到另外的板子上了。今天又换了一个,还是这样,更新完固件,格式化没反应。电脑一直声音提示识别,不识别,无限重复。拔掉之后重新插上,工具没有识别到主控。用手摸着晶振没有反应。以前经过多次焊接。
会不会是晶振坏了?上面写了25000。

网友A:
确定片子适合这个主控吗?晶振一般不会坏,坏了就完全不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片子适合这个主控吗?晶振一般不会坏,坏了就完全不识别了

问题我两片芯片都是这个问题,一片64句的,一片8句的,也是不同品牌的。

网友B:
直接在更新固件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更新固件打勾!

识别不了

网友C(2021-07-10):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我没遇到过 4G 16G 64G 单双贴都做过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1081还能刷死的吗

网友:
我之前有个案例你参考一下,也是HY的颗粒,自动识别的固件不能用,要手动指定,多试几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2122&extra=

网友(2021-08-31):
我也有这个问题,求解啊。

网友(2022-03-01):
正常时可以摸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