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试数据分享】--廉价的MOS场效应管2N7000的高频放大测试

楼主(2020-03-14):
买了40个江苏长电的2N7000,今天回来了,用洞洞板搭焊了一个测试电路,配上双踪示波器测试高频信号放大。
因为手上只有10.7M的信号源,而且示波器最大只有20MHZ,这里就只测试10.7M这个高频。

搭焊的电路如下,电源使用12V,RD电阻和负载电阻RL都是1K.。

首先是小电流 直流放大测试,测试数据如下。这个小电流放大的跨导大概 在50mS左右,随机换了三个上去,参数偏差在10%以内。

再试试10.7M的高频放大,作了两次测试,示波器的两个探头分别接A B 两点,第一次输入信号Vpp大概164mv,第二次在信号源端做了分压衰减,输入信号幅度Vpp大约4.6mv,
结果两次放大测试都有大约10倍的放大。把负载电阻RL拆开后测试,电压放大幅度大约有12倍。

网友A:
能否测试一大功率下常见的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测试一大功率下常见的场管?

手上没有这个,有的话会分享数据

网友B:
这个测试的得到的结果什么呢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默默加分

网友:
这个管子能做ZV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的得到的结果什么呢

得到了我想要的数据。也许这数据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2025-02-13):
这个管子能不能作为差分管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能不能作为差分管来使用

上面的测试内容是那时刚接触场效应管,当时觉得新奇而搞这些测试。
经过几年的使用, 这些MOS场效应管不适用于音频和高频使用,用上去也是波型差。
如果是做差分放大,那可以用jfet结型场效应管。比如立创能买到的J111/J113/2SK3666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测试内容是那时刚接触场效应管,当时觉得新奇而搞这些测试。
经过几年的使用, 这些MOS场效应管不 ...

感谢解答,前些天买的长电2n7000,今天有空做了实验,把一个功放板的输入差分换成了此管,可以工作,而且声音也可以,但有个致命弱点,底噪声有点大,噪声远不如普通的三极管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解答,前些天买的长电2n7000,今天有空做了实验,把一个功放板的输入差分换成了此管,可以工作,而且 ...

做功放差分管还可以考虑安世的BC846DS, 一个封装内里面有两个同参数三极管,  在九十年代被视为发烧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