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山货lenovo笔记本电脑电源

楼主(2020-03-14):
朋友送来维修的笔记本电脑电源,输出19V 4.74A的,说听到有爆响后指示灯不亮了。
这电源手感很轻,电源线上屏蔽磁环只是一块塑料,背面标签认证不少,这别当真,随便印上去的。

轻松开壳,外壳有两处炸黑痕迹。
电路板十分差,设计简单不说了,焊工还是新手水平,难道是新手暑期工焊的?

转个面,这是什么东东,黑黑的,很恶心。。。

其它部分。

TL431位置发黑,难道管发热严重?

采样电阻也难免,炸了。

这么差的电源真心不想修,担心修好也会很快挂掉,还不如买新的快捷,但朋友坚称这个电源用得不错,希望能修修,估计是想省点钱吧。

网友:
你告诉他,有可能损坏电脑。
买个旧的也不贵,比如,我也有个,28包邮挂鱼卖。原装货,是同事机子,拆断线,我帮接好,他不要了,花60多买新。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不象联想的风格啊。。。。。

网友:
简约成这样,真的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修好后,万一着火把房子烧了,你是要负责的.

网友B:
告诉他,100块钱给他修上。然后直接买个品牌的撬开,给他塞板子进去,交货

网友:
还是别修了,劝他买个二手原装的吧,为了省这点小钱哪天把笔记本搞坏了不值当

网友:
这电容质量挺好啊,这样还没漏,真是服了 都这样了还修什么修,都随时自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他,100块钱给他修上。然后直接买个品牌的撬开,给他塞板子进去,交货 ...

厉害了,对于一些喜欢旧瓶的,就应该这样,灌点新酒进去不行了,之前用12V2A的监控电源替换过一个音箱坏掉的变压器(箱体加了个DC座,改的外置)。
然后前两天邻居又拿来一个音箱,只知道里面板子有问题(一通电就爆保险管,自己不是专业搞这的,也查不出短路点),已经打算等过一段管控松了,都复式了去破烂场转转,拆个低音炮的板子,回来把电位器的孔改把改把塞进去,然后再还给他。
PS: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收100有点小贵了,闲鱼上一些提电源回家的基本上30-50包邮的样子,手工钱就不说了,就当练手学经验了,至于专业搞维修的,自然要把手工、运营成本之类的加上了,不过加的太多的话,就不如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C:
用这插头的机器。。。。。。
T4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告诉他,100块钱给他修上。然后直接买个品牌的撬开,给他塞板子进去,交货 ...

50块吧哈哈哈屠龙宝刀

网友:
不要因小失大啊告诉朋友电源还是要找靠谱的烧鸡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块吧哈哈哈屠龙宝刀

50赚得少点,电脑城里一个12V5a的适配器小40了

网友:
比较一下,看看这位坛友的电源怎么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37

网友:
山寨笔记本电源补件记 Dell DA90PM111 ADP-90LD B 山寨电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37

网友:
烧的元件不少,扔了吧

网友:
宁可剪线洋垃圾自己换线接,也不用山货电源,要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不象联想的风格啊。。。。。

明显不是联想风格,联想的再差也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插头的机器。。。。。。
T42?

好像说是神舟的,型号不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不是联想风格,联想的再差也不会这样。

都怪我没有看清标题,我以为是拆联想电源,想不到还有山货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