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XL4015 5A恒流降压模块电流最高只能到1.5A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14):
把输出电压设定成了4.2V给12000毫安时锂电池充电,然而电流最大只能调到1.5A就上不去了,这是怎么回事?电流取样电阻有问题?不是电池电压高,电池电压只有3.6V

网友:
电池内阻!

网友:
4.2V-3.6V=0.6V的压差,你的采样电阻是多少?电池内阻是多少???忽略采样电阻,0.6V/1.5A=0.4欧,电池和连接电池的导线加起来有0.4欧的电阻?? 你还是先测试电池内阻或加粗线材试试吧,另外你的电池有没有保护板??保护板的MOS内阻也要计算,而且还要看保护板支持的充电电流

网友:
最大输出电流中是这样没出来的。如果充满后,最大输出电流还会是0呢

网友:
压差太小,你把输出电压调高些电流就上去了,不过这样就需要人工值守啦

网友:
恒流调节不对吧,是否没在恒流模式

网友:
你不说输入条件,我怎么知道

网友(2020-04-19):
排除设置和导线问题,2楼说得对,电池问题,你换一个锂电试试看。

网友:
加电压,你6v试试看

网友:
电池:偶嘴巴小,吃不这么快

网友(2021-06-06):
楼上说的都对。调恒流时,电池需要放的很空的状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