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无线终结者单元--H3C WTU420H

楼主(2020-03-14):
一个搞水电安装的朋友给人家室内重装修在一个86面板盒上拆下的送我玩的,到手拆开看看做工还算不错的,不知道这种AP需不需要总的AC控制,能不能单独玩。

前后板是座子连接

看这厚重的散热片,做工还算良心

散热片采用焊接方式固定

主控:Broadcom(博通)BCM47452B
内存:NT5CC64M16GP
闪存:25L800

有没有朋友玩过这个的。

网友:
做工挺好,名字也牛——终结者

网友:
没看到州长

网友A:
似乎要PoE供电的,电源又一个投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要PoE供电的,电源又一个投资

便宜,淘宝上,8口的也就99元能买到。

网友C:
BCM火炉,不要说散热片面积大就好,对于博通来说这个只是烧烤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淘宝上,8口的也就99元能买到。

POE电源有那么贵吗?

网友:
我艹。只能用这个词语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E电源有那么贵吗?

8口100兆标准POE交换机,卖99元你嫌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口100兆标准POE交换机,卖99元你嫌贵?

我去,我以为说POE电源

网友(2020-05-03):
24vPOE供电,瘦AP,刷胖不了。

网友(2020-09-23):
终结者需要本体才能玩,单独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CM火炉,不要说散热片面积大就好,对于博通来说这个只是烧烤架

这个是A7架构可能比MIPS和A9那堆好一点

网友(2024-09-18):
做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