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老王的ESP8266模块

楼主(2020-03-14):
好兄弟们,老王的8266模块有人玩过没。带了8266加一个220v转5v电源只要6块。感觉很划算啊。感兴趣的人多了我可以考虑去给大家研究一波。加上个继电器模块就是个简单的智能开关了。

网友A:
有空的能写几句代码的确实好玩。
真用就有点累。

网友B:
总感觉这个板子缺点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这个板子缺点什么的

缺了个继电器模块,别的好像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的能写几句代码的确实好玩。
真用就有点累。

你真要从0设计的话比这个麻烦嘿嘿

网友C:
用arduino试过,不行。程序不能运行。仔细看晶振是40m的,选40m的晶振也不行

网友:
怎么没看到板载天线或者天线接口啊

网友:
总感觉不太完整,没看明白输出端在哪,搞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我买过老王家带继电器的模块,现在还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老王家带继电器的模块,现在还在吃灰。

带继电器的模块都可以直接用的
有AP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rduino试过,不行。程序不能运行。仔细看晶振是40m的,选40m的晶振也不行

确实我也在摸索。程序都能正常下载进去了但是没法运行就很难受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出来,我的下载程序老是错误,上电出现一个qiming_wifi的信号,不知道密码

网友:
板子缺点什么?研究出来

网友:
这不是写了吗,tx和rx,vcc和gnd,找个ch340就能正常写入程序了吧,如果不行的话短接GP0和gnd

网友:
把板子放回去 供电 应该有输出 g o  接地 就能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出来,我的下载程序老是错误,上电出现一个qiming_wifi的信号,不知道密码 ...

我程序下载是没问题只不过会一直重启

网友:
这个太麻烦 还不如买他店里的那个电视开关改 自己加个8266模块进去,我改了几个了很好用

网友:
能刷机,但是不能运行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有?上电后有UMD_XXXXX的WIFI信号,输入密码88888888,可以连接到手机上。

楼主(2020-04-18):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有?上电后有UMD_XXXXX的WIFI信号,输入密码88888888,可以连接到手机上。 ...

没有,我放弃了。试了好多都不行。直接把主控吹下来换到普通的8266-01上可以读出来。可能是flash不支持Arduino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