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小米路由器3A完全拆解+编程器固件备份

楼主(2020-03-14):
朋友拿来一个小米路由器3A(以下简称3A)给我,说换了新路由3,这个就给我研究了,我上网查遍各种资料,竟然连一篇3A的完整拆解和刷机教程都没有,那么我就来做个首拆吧
一拿到这个机子,明显的使用划痕还是有一些的,然后我把它平放在桌上,就感觉这个路由器重量分配有点不均匀,天线和机身已经差不多重了

把天线竖起来后还是可以的,中间的MILOGO在远处基本看不到

指示灯是由导光板从内部电路板上的LED上导出来的,一共有3种颜色显示,蓝色表示正常,黄色表示正在开机或正在升级,红色表示系统故障或安全模式

背后接口,小米祖传的1Wan+2Lan设计,对于我可能有点不够用

背面,为了拆机方便所以吧贴纸移到上面了

拆机方法:如下图

1.先撕开贴纸,拧下中间的一个螺丝
2.先从蓝色箭头处螺丝刀伸进去撬开,然后沿着绿色箭头划过,上面直接就开了
3.   6个红圈位置是6个小卡扣,这6个卡扣特别小,轻轻螺丝刀一提就能打开,比TP厚道多了
4.最后直接朝天线方向拉出后盖就行了
注意:千万不要作死尝试从黑色箭头处撬开,不然不仅撬不开,而且黄色圈中的4个超级长的卡扣会断掉,这4个卡扣是为了压住顶盖的,搞断了到时候顶盖就怎么都盖不紧了

打开后盖看到的就是PCB了

2个散热片,取下

CPU+2.4G:联发科MT7628A,没有功放

5G芯片:联发科MT7612EN,依然没有功放

内存:WINBOND华邦64MB

闪存:WINBOND SPI FLASH 16MB(这个是我换过的,原厂也是这个型号的闪存)

最后贴上编程器固件,以备不时之需:

百度网盘链接也附一个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6cu6Sz5TCOP1bdXt6tgpQ 提取码: ktm6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但小米的固件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但小米的固件做的不是很好

听说这个路由器的固件是基于开源的OpenWRT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网友:
我都拆了,还加了USB口,刷了padavan,可以去anywlan或恩山看看哦

网友:
没有功放的无线路由就是诈骗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路由器的固件是基于开源的OpenWRT做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差吧? ...

主要是小米固件的2.4g速度差不多只能到5M/s最高,我刷了老毛子固件后就可以跑到10M/s左右(我家100M宽带),并且小米的固件就是故意隐藏某些功能,非得用小米手机app才能使用这些功能,比如wifi定时,定时重启,访客wifi等功能都得用miwifi的app才能开启这些功能

网友:
这个不是楼主说真不好拆,7628的芯片真水了,可惜楼主虽然不是 BBT但一样加不了水鼓励呀。

网友:
这个我之前拆过,路由一般用了两年咸鱼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小米固件的2.4g速度差不多只能到5M/s最高,我刷了老毛子固件后就可以跑到10M/s左右(我家100M宽带 ...

你好,3A的老毛子固件能共享下么,我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3A有两个版本,包装盒大小也不一样,楼主这个是由独立内存的版本,还有后面出的 集成64M的 MT7620DA版本,两者额供电电路不一样。具体可以找我的帖子,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上图

网友:
所有的低端路由都一个样。。这个3A和TP之流的东西都是半斤八两。。都是一个硕大的外壳和一个mini PCB。。

网友:
小米的品质感不敢恭维。

产品用用还行,

网友:
没人拆因为不值得入手,百兆,无功放,各种缩水,固件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3A的老毛子固件能共享下么,我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

直接套用360 P2的老毛子就可以了,所有功能完全正常

网友:
什么路由器好用点

网友:
小米的路由器没用过,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小米固件的2.4g速度差不多只能到5M/s最高,我刷了老毛子固件后就可以跑到10M/s左右(我家100M宽带 ...

想起小米电视关机要小米账号了,不然只能拔电源

网友:
路由一般用了两年咸鱼出了:time:

网友:
路由器。好便宜,这么折腾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