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的电烧烤架功率有点小,能不能加大功率?

楼主(2020-03-14):
小弟几年前买的电烧烤架子,标的是1350W,上下两层全靠一根S管供热,效率有点低,烤的很慢,有没有方法加大功率呢?各位大哥谢谢啦

网友:
加是可以加关键你的线受得了长时间大功率吗

网友:
加功率就是再加一组发热管

网友:
安全考虑建议不要改动,要么加发热管

网友:
改功率可以再加发热管,还有个不加发热管的方法,加个整流桥或四个二极管全波整流后再加个电容滤波,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我还是别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