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 拆解』拆个得力8位40孔大插排。

楼主(2020-03-14):
朋友换下来的插排,送给我了。第一次用得力这个牌子插排,拆了看看啥样。个头真不小啊!要是早点送来,我就不用折腾车库工作台的插排了。直接就把它拍墙上!

开关按钮外面还套了个圈。
要是让我设计这插排的话,我绝对把这个圈设计成插排的指示灯。

插排线很长的,估计得有3米。

3X1.0的线

铜插脚,如果不是假货的话,这种品牌的应该都是铜插脚的。

好奇上网搜了一下这插排的价格。。。

背面6个螺丝,后盖一体的。没有用来接线的盖。

Y形螺丝。

额定电流最大10A,额定功率最大2500W。

打开一看,居然不是一体铜条的。。。
不过看上去也凑合,不会反感。

焊点光滑饱满。

LED的限流电阻烧了。

拔了皮看看。。。呃。。。

电阻烧成这德行,LED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撬出来一看,果然!

翻翻零件盒,还好有存货!
其实这指示灯拆了也无所谓,反正也是个费电的家伙。
不过。。。我有强迫症。。。

找齐零件准备换LED。LED一个,4007一个,330K电阻一个。

把4007反向和LED并联起来。用于保护LED在交流电负半周时不被击穿。

装好以后通电试试,亮度还凑合。

功率计测不出LED消耗的功率。

网友:
谢谢分享。。。。。相片拍的好好。。。。。

网友:
得力如果是这种货,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牌子了。

网友A:
得力的插排看上去很好,似乎有板有眼,但塑料外壳容易老化脆裂,很难使得住。楼主的指示灯也说明这款插排只讲究外观,不讲究实际,用很传统的小电阻与普通发黄二极管串联,不烧才怪。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廉价的二极管,估计一元能买上百个吧?

网友B:
说真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匹配 220v指示灯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力的插排看上去很好,似乎有板有眼,但塑料外壳容易老化脆裂,很难使得住。楼主的指示灯也说明这款插排只 ...

不不不,这种2*5*7的LED,1块钱也就32个左右
φ3的那种1块钱差不多能买100个

网友C:
觉得330K亮度太弱了点?

网友D:
多耗一倍电,  1N4007应该和LED同向串联的.

网友:
我也是跟你一样搞的,把家里的插排LED都改成,LED反向并联一只4007后再串一只300K左右的电阻,亮度足够,关键是这样LED不容易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330K亮度太弱了点?

不会弱的,现在的LED有十来个微安的电流就开始发光了。

网友:
得力不是生产文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耗一倍电,  1N4007应该和LED同向串联的.

二极管与LED同向串联就没什么必要了。二极管与LED反向并联,是为了减小LED的反向截止电压,LED在反向脉动电压下很容易老化导致光衰减,大多数插排的LED用不久就暗了,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耗一倍电,  1N4007应该和LED同向串联的.

同向串联没试过。。。有空试试。
家里的插排都改成反向并联了,差不多10几年了吧,没坏过。

网友E:
这款得力插排有些老款公牛插排的作风。

网友:
又没赶上打赏的队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得力插排有些老款公牛插排的作风。

不会是找公牛代工的吧

网友:
一我会把原装电阻再串680k以上
如果换led就要根据led体质。
手头的led电流比电源转换器带来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匹配 220v指示灯的电阻

安卓上有个软件叫电路专家,里面有计算公式的,这个软件也很强大,功能很多

网友:
这朋友用东西还挺仔细的,淘汰的插板还挺干净的

网友:
插排感觉很一般,中规中矩没什么特色,倒是换灯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