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今天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池烧了保险丝,请问保险丝假货多不?

楼主(2020-03-14):
淘宝力特保险丝5毛左右,淘宝假货多不多,提前来问问坛友?

网友A:
多不值钱的玩意 能烧断就行了  不要太过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的东西,随便买就得了,几毛钱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不值钱的玩意 能烧断就行了  不要太过在意这些细节

电流档测电压,熔断慢了万用表就烧了。我这次烧断原因是用毫安档测了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不值钱的玩意 能烧断就行了  不要太过在意这些细节

现在有些淘宝货极坑,上次买了盒标称500ma的保险,回来一试加到1A都依旧坚挺。。。

网友C:
如果是福禄克的这个问题就对了,5毛的没必要问了吧,基本没假,准不准就另说了!

网友:
应该不是福禄克的,福禄克目前只用bussmann的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福禄克的这个问题就对了,5毛的没必要问了吧,基本没假,准不准就另说了! ...

不是福禄克的,是5*20玻璃管,规格的,5毛钱,某宝说是力特的进口保险丝

网友:
便宜表就随便买一个,贵的表就买原装保险丝

网友D:
保险丝这东西有讲究,优利德ut61e十安出头就烧了,后来买了号称原装的装上,十几安都不断

网友:
假货肯定的,找品牌的

网友:
我简直服了楼主了,真是想的出来呀。什么东西都要知道有没有假货,老是去。纠结这个。假货这东西其实就是一种需求,有人原因买这种相对便宜很多的商品。如果都原因花正品的钱去选择商品,那假货就没有了。

网友:
数字表买快熔,机械表随便买

网友E:
9楼说得对,便宜表就随便买吧。要是非得买好保险丝,福禄克的正品保险丝比很多人的表还贵,烧一个保险丝肯定比烧一个表还心疼。有一个高招,可以不受烧保险和烧表的困扰,不过我说了后往往没人注意,这次再说一遍,不仔细看是你的损失。我的高招就是用直流钳表,这样,万用表的各项功能都有,而且不会烧保险丝,因为它压根就没有保险丝,它不用保险丝也不会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楼说得对,便宜表就随便买吧。要是非得买好保险丝,福禄克的正品保险丝比很多人的表还贵,烧一个保险丝肯 ...

直流钳表不便宜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流钳表不便宜吧

国产的200以内可以搞定,买了就踏实了,买别的烧来烧去的也不少花钱,而且玩工具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安培的直流电流待测,普通数字表也胜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200以内可以搞定,买了就踏实了,买别的烧来烧去的也不少花钱,而且玩工具的动不动就有几十安培的 ...

我平时测的都是1A以内电流,钳表准确度如何

网友:
要么是楼主自己搞错档位了

网友(2020-05-22):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些淘宝货极坑,上次买了盒标称500ma的保险,回来一试加到1A都依旧坚挺。。。 ...

给你加量不加价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丝这东西有讲究,优利德ut61e十安出头就烧了,后来买了号称原装的装上,十几安都不断 ...

电流档最大量程是多少?这东西该断时不断比不该断时断了更可怕啊,弄不好会把表给烧了,那可值很多保险丝的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