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100元左右最好的万用表是什么

楼主(2020-03-14):
测量电压范围基本都在20v以内,很少测高压,自动不自动无所谓,因为我长期手动挡也感觉可以。
最好是精度高,显示速度快一些的

网友A:
胜利,挑能接受价位的买

网友B:
ut136b/c+,本人一孔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ut136b/c+,本人一孔之见

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挑能接受价位的买

感觉胜利100左右的没几个性能好的啊

楼主:
zt111怎么样,电阻分辨率0.01欧,电压分辨率1微伏,感觉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136b/c+,本人一孔之见

zt111 怎么样,都是100多一点,有9.999mV的档位,不知道能不能配合)。001,0.1,1 欧精密电阻自己改个低内阻的电流表.。。普通万用表200~600mA档内阻就1欧以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zt111 怎么样,都是100多一点,有9.999mV的档位,不知道能不能配合)。001,0.1,1 欧精密电阻自己改个低 ...

尽量别用这个牌子吧

网友C:
dt9208万用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别用这个牌子吧

为什么,能否说明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zt111 怎么样,都是100多一点,有9.999mV的档位,不知道能不能配合)。001,0.1,1 欧精密电阻自己改个低 ...

挺好的,一般用用足够了。
但是非常推荐自动表,功能多,比如最大最小值、相对值、频率占空比什么的,手动表一般都没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9208万用表,就可以了

我现在用的是ut890d,想再买一个高级一点点的,最好速度和显示位数,最小分辨率比现在用的表高。有时候需要同时用2个表

网友D:
优利德的UT136B+或者C+,速度快,业余完全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的UT136B+或者C+,速度快,业余完全满足

我现在用的是ut890d,感觉136还没我这个好啊(4000字测个锂电池就精度不够了),想再来一块更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t890d,感觉136还没我这个好啊(4000字测个锂电池就精度不够了),想再来一块更好点的 ...

众仪219、303、111、ZT-X都还不错,在咸鱼买全新货也就100左右,都是实用经验。

因为你不测交流,推荐你219+ZT-X表,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ut890d,感觉136还没我这个好啊(4000字测个锂电池就精度不够了),想再来一块更好点的 ...

4000字测锂电池不够?你要测锂电池还是韦斯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字测锂电池不够?你要测锂电池还是韦斯顿电池

满电4.2啊,比如测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准不准,比如测个满电电池的自放电速度

网友:
新款UT890C  百元内比较完美,手动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满电4.2啊,比如测个充电器的截止电压准不准,比如测个满电电池的自放电速度 ...

4000字万用表读出4.20v还不够?充电芯片内基准精度能达到多少?锂电池充电精度需要多少?自放电也不是靠电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字万用表读出4.20v还不够?充电芯片内基准精度能达到多少?锂电池充电精度需要多少?自放电也不是靠 ...

量下电压能大概判断下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