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怎么给带玻璃窗口的EPROM擦除清空

楼主(2020-03-14):
如题没有专业工具,可以用美甲器进行擦除吗?

网友:
验钞灯就可以

网友A:
太阳多晒晒都行 别说美甲紫外灯了

网友:
清它干嘛啊,基本没用的玩意

网友:
换引脚兼容的EEPROM:lol:

网友B:
放在阳光下暴晒20分钟就行了。

网友:
晒晒太阳补补钙,多晒晒多补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多晒晒都行 别说美甲紫外灯了

记得以前说法是太阳晒几天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阳光下暴晒20分钟就行了。

紫外线灯才是几十分钟,太阳下要几天

网友:
紫外线杀毒灯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清空的话锤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空的话锤子就行...

一锤定音啊

这个我喜欢

网友D:
绝对可以,紫外线都行。多照一会。

当年网吧做恢复卡,就是用紫外线消毒灯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可以,紫外线都行。多照一会。

当年网吧做恢复卡,就是用紫外线消毒灯30分钟。 ...

今天买了套消毒灯,回来试了1个小时,EPROM里边一个字节都没变,哈哈,太假了吧。
不信,我试着把毛爷爷放到旁边,连100都不闪。又不信,把一莹光灯管放旁边,一点不闪。
最后不信,直接盯了几分钟,眼睛没事,TMD
这回我信了,假货,*朝就是假货天堂,不小心马上入坑。
要崩溃,拿出LED无影固化紫光手电,对着毛爷爷一照,100闪闪亮,对着EPROM照1小时左右,再读出来,一个字都没变,哈哈,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套消毒灯,回来试了1个小时,EPROM里边一个字节都没变,哈哈,太假了吧。
不信,我试着把毛爷爷放 ...

自己搭个特斯拉  把玻璃窗 扔。。进去。。拉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套消毒灯,回来试了1个小时,EPROM里边一个字节都没变,哈哈,太假了吧。
不信,我试着把毛爷爷放 ...

把你的芯片发张图片上来看看。

用在哪里的?一般现在都不用这种古老的东西了。用24c02更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买了套消毒灯,回来试了1个小时,EPROM里边一个字节都没变,哈哈,太假了吧。
不信,我试着把毛爷爷放 ...

你把紫光灯和紫外线灯混淆了,验钞和灭蚊那个是紫光灯。   是紫色的紫。
消毒的紫外线灯通电时光色是紫蓝色,放张100元去那照是不会出现那个100发光字的(本人亲测)。室内里如果打开紫外线灯,你盯着它看十几分钟那你今晚就要眼痛了。
这两种灯我厂都有。所以特别清楚。

网友:
这种EPROM容量小、体积大、速度慢,远不及现在的24cXX。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紫光灯和紫外线灯混淆了,验钞和灭蚊那个是紫光灯。   是紫色的紫。
消毒的紫外线灯通电时光色是紫蓝 ...

100不闪的想必假灯,我把EPROM放上去照,几个小时一个字节没变。

网友:
如今还玩EEPROM!  是不是怀旧以前的 8031+74LS373+2716 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