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算是组装完了,整体展示一下

楼主(2020-03-14):
亚克力外壳有2块做的有瑕疵,商家给补了2块,还没邮过来,先装上看看,

网口暂时有点不够用,家里有一块单口千兆网卡,想装里,然后再加一张5口千兆交换机,算一下价格还不如买一块4口网卡生事,以后再研究了。

装的ikuai软路由,用K2P做了一个无线交换机,测试了一下速度,
有线速度挺快,无线速度很烂,有线最快,5G第二,2.4G最慢

装了一个风扇,有线测速时看了一下功率8.2W。

后期如果增加网卡功率可能会增加2W左右吧,有机会试试我那个单口的多少W。

网友A:
爱快不错,这个下来几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快不错,这个下来几钱啊,

暂时是227元,已经增加一块M CPI-E转cpi-e X4接口,后续增加4口网卡还要投入120元。

网友B:
这亚克力不利于散热吧

网友:
什么是软路由?

网友:
200的宽带用软路由   你的K2P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亚克力不利于散热吧

发热量不大,没问题

网友C:
深水宝没有机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水宝没有机箱吗?

有,我没挡板,价格跟亚克力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量不大,没问题

风扇噪音也是个问题,
我的无风扇j1900当pc用了,哈哈,软路由完全没必要

网友:
8口千兆交换机才50不到,直接垫在软路由下面,另外为啥要弄个minipcie转usb延长线?直接拆出u盘芯片插上就好了啊!机箱做小了,其实可以minipcie转2sata,还有俩sata可以装4块硬盘,内存装4g,刷爱快64位版本再开虚拟机装nas系统。

网友:
主板那买的地址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