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漫步者r12u音响,成功解决了后面发热

楼主(2020-03-14):
漫步者r12u已经到手很长时间了,在我手中一直有一个问题:这个音响的后屁股总是很热,无论放歌还是待机都很热,前段时间还炸掉了一个电容。趁着这几天在家时间比较长,实在不想让它这么继续热下去,便看到一位大神的一个解决方案。

感谢这位数码之家大神@阳光路上 谢谢

一、先说一下,怎么拆这个小音箱

我是在音响的右下角开撬的,先将音量旋钮帽拔下来,然后用小刀在右下角用力慢慢的撬一下,因为这个音响倒相孔有胶水粘着,第一次拆不太好拆。

留下一个小伤口。只要拆了这个灰色的外塑料件,看到里面的螺丝后,剩下的都会拆了。

二、解决这款音响的后端发热问题

去年六月份因为这个音响爆了一个电容,所以第一次拆了它。这款音响的发热问题现在不想再忍受,所以下定决心,搞一搞。
擦电、待机电流0.4到0.5安之间,输入5伏,只是待机就电流真的好大!

前几天拆开后摸了一下板子,发热部分是一些小的贴片电容(或者是电感)具体哪几个我忘记了,记得好像是有三四处发热的地方,功放芯片当时倒是一点也不热。
今天再次拆开,没有再摸板子,直接开搞。

将F202、F203、F204、F205这四个电感换成能看到绕线的那种大一点的电感。

电感型号CD43 47uh(470)贴片电感。

我技术不太熟练,这种贴片的电感我不会焊,就把这电感侧放着用烙铁焊上。(不会焊贴片元件,希望大神赐教)
擦电、揩鸡。
电流是0.00A。
卧槽,心想这是我没焊好吗??
于是马上接上手机放了一首handsome dancer。响了!
焊的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摸了一下板子,没有任何明显发热。以前是只要拧开,立即就能感觉到温度。

放歌的时候,电流比以前小多了,音量最大只有0.3左右。(我的电流表不会坏了吧!)
而且只有在一些歌中特别吵的时候电流才大一些。

这样算是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音响孔也不用再吹出热风了!

网友:
厉害了。羡慕你的过程

网友:
设计师该打。原来的贴片电感太小,导致的不足吧!

网友A:
我也奇怪音箱电流怎么这么小,我一对JBL的也是电流0.1A都不到,电脑USB带就行,声音还挺大。

网友B:
自激了吧。。。

我觉得换电感只是刚好改了谐振点。。。D类功放待机功耗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奇怪音箱电流怎么这么小,我一对JBL的也是电流0.1A都不到,电脑USB带就行,声音还挺大。 ...

我再插上那个小电流表看,平时放歌也就0.0几安的样子,声音小的话就检测不到电流了,与之前可真是相差太大了。这种小音箱可能电流就本来不大吧

网友:
我用的都是大个音箱配功放可以轻轻松松砸扁了你的音箱

网友:
我两年前就改了,有4个对地电容前面换22欧电阻就不怎么热了,就是减少滤波效果。总之原机滤波器就是有病的人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激了吧。。。

我觉得换电感只是刚好改了谐振点。。。D类功放待机功耗很小的。。。 ...

这是个LC滤波器,他原机L的位置用了磁珠,磁珠是不能储能的,那就是纯C了,直接把高频信号对地短路, 高频电流在磁珠和电阻上发热, 白白耗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LC滤波器,他原机L的位置用了磁珠,磁珠是不能储能的,那就是纯C了,直接把高频信号对地短路, 高 ...

用了喇叭的电感。。。
可能后期喇叭减配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2020-11-08):
换了以后对音质有影响吗

网友:
换了4个电感以后对音响有音响吗?

网友:
请教一下 我的这个也跟你一样发热 现在带旋钮的那侧已经不出声音了 另外那侧的好使 需要怎么检查求指教

网友:
我这个同型号的 很久了之前就只有一个喇叭响了,后来也对付用来着,现在按照楼主的方法拆开看了一眼 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开花了,整个爆开了 请问楼主我这个带旋钮那部分的喇叭不响 是不是跟这个电容爆掉有关系

网友:
这种设计太懒,楼主高

网友:
这个前罩不用翘,用个钩子从倒相孔一勾就起开了

网友(2021-05-17):
谢谢啦,前一段时间看到你贴也换了电感,底部不热了,但声音还是很闷,听歌人声很闷,和耳塞差别太大,看电影就还好一些,这个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2-04-28):
就是没有功放块的图,打算换对喇叭

网友(2023-01-20):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喇叭后面标的是几欧的呢?谢谢

网友:
我捡了一对,不过坏了没声音,等拆开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