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 需要一种红外发射率高的涂料 那种显像管表面如何喷的

楼主(2020-03-14):
需要一种发射率稳定的 涂料   要不 太贵 要不 发射率不稳
查了下 说常温下石墨粉的 发射率是0.97 想到了显像管CRT外表面导电层就是  石墨  有没有这么一种喷漆 可以喷那个涂层 我主要是喷亚光铝板上

其实就要求 发射率稳定 亚光的  磨砂的那种感觉 石墨粉最好了

网友A:
原来是想做一个理想的黑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想做一个理想的黑体。。。。。。

我做了1个,比想象复杂。
我用的红铜板液化气烧红,空气中氧化。
div快把我整疯了,特别是气温30度以上再有阳光,能彪到40.25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1个,比想象复杂。
我用的红铜板液化气烧红,空气中氧化。
div快把我整疯了,特别是气温30度以上再 ...

你不如用块铁板或者铜板放在点燃的蜡烛火焰上,薰黑它。把火焰靠近铜板,让黑烟最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1个,比想象复杂。
我用的红铜板液化气烧红,空气中氧化。
div快把我整疯了,特别是气温30度以上再 ...

你要做多高温度啊  1000多度以下都是涂料的 您这氧化? 反正我看都是 铜板先喷砂再氧化后涂上涂料 没人直接氧化就做黑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想做一个理想的黑体。。。。。。

好吧 我说了个边边 就让你猜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用块铁板或者铜板放在点燃的蜡烛火焰上,薰黑它。把火焰靠近铜板,让黑烟最浓。 ...

第一个方案就是蜡烛,打火机都试过了。用手一摸就各种花。

铁板就更好玩了,热像仪把温差调小也是很漂亮的山水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做多高温度啊  1000多度以下都是涂料的 您这氧化? 反正我看都是 铜板先喷砂再氧化后涂上涂料 没人直 ...

这个时间点不用想,肯定是35.00到42.00
温控精度起不来,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蜡烛,打火机都试过了。用手一摸就各种花。

铁板就更好玩了,热像仪把温差调小也是很漂亮 ...

你摸它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蜡烛,打火机都试过了。用手一摸就各种花。

铁板就更好玩了,热像仪把温差调小也是很漂亮 ...

你意思是加热不均匀? 加热器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方案就是蜡烛,打火机都试过了。用手一摸就各种花。

铁板就更好玩了,热像仪把温差调小也是很漂亮 ...

不应当吧 如果  材料够厚 只要比热容大 不应当是花的啊  应当均匀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时间点不用想,肯定是35.00到42.00
温控精度起不来,其他。。。。。。 ...

你买的现成温控器还是自己做温控 自己做不难吧 买现成的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买的现成温控器还是自己做温控 自己做不难吧 买现成的贵

自己做着玩的,舍不得铜。
同事给弄了块铝锭,几十公斤那种,又懒得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着玩的,舍不得铜。
同事给弄了块铝锭,几十公斤那种,又懒得切。 ...

我也是用铝的 本来也是铝 铜没必要 但是 你铝做完了 受热不均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铝的 本来也是铝 铜没必要 但是 你铝做完了 受热不均匀么

铝还没用,也不想再弄了。
一开始就是150*150*8的铜板,发现温度过冲守不住,
就再切了4块6mm的q235试各种组合,表面温度还是精确不了,就将就用了。

网友:
前几天隔壁坛有卖黑体的 海康的 卖上万
然后被人喷了一顿。
其实这玩意儿没这么简单,容易弄。

网友:
感觉黑体就是个很大热惯性的恒温体,大华的接触过,加热个20分钟才到目标温度,室温20度的样子吧。
估计楼主过冲搞不定是铝块或铜块体积太小了。或者加热功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还没用,也不想再弄了。
一开始就是150*150*8的铜板,发现温度过冲守不住,
就再切了4块6mm的q235试各 ...

咋用钢板了 你为了增大热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还没用,也不想再弄了。
一开始就是150*150*8的铜板,发现温度过冲守不住,
就再切了4块6mm的q235试各 ...

啥 150×150 您这是搞大工程啊 做这么大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