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麦博m100

楼主(2020-03-14):
因为发现音响开机有嗡嗡嗡的声音,拆开以为是变压器带着整个箱子共振,准备更换变压器软一点的垫子,换了之后还是嗡嗡响,后来把低音喇叭拆下来拿在手里(喇叭线不拔),发现声音小了但还是有轻微振动发声 。这个低音喇叭一通电(不接音频线)就有嗡嗡嗡的声音,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换大一点的变压器。。。

网友:
TDA2025的组合

网友:
还是不怎的,能出声音就行了

网友:
买个20元的车机改改用上去都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一点的变压器。。。

可是把板子拆开,通电就没嗡嗡嗡了,一装上就响,应该是共振

网友:
版主来不来100,
实在怀疑变压器不稳的话,变压器直接用胶粘嘛话说你要像我有箱体的话 不如直接换 我的箱体拿来垫东西,唉。。

网友:
找点橡胶板垫一下试试,感觉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跟漫步者R101 差不多 ,品牌音箱赚钱型号

网友:
换成一个国产优质录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就好用多了

网友:
703硅胶可以封住变压器隔绝噪音

网友:
别折腾了,低音就是这样。改了声音估计很干很难听。

网友:
改外置供电吧,从整流桥之后飞两根线出来,接个DC头子到后背板上,然后接个12V的电源上去(我试过拿2A的监控电源去带,没问题,原机的变压器烧了)

网友B:
搞个路由器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流声很大是什么问题,电流声大过音乐的声音。

网友C:
TEA2025怎么折腾都是那么回事儿。

网友D:
如果真是变压器引起的,不如把变压器移出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变压器引起的,不如把变压器移出箱体。

还有可能是低音炮有底噪造成的,我只是测试了不装后板的情况下开机就没嗡嗡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A2025怎么折腾都是那么回事儿。

没听过好的音响,只要求安静环境,开机底噪10cm以外听不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路由器电源就行了

是电源部分滤波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