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ony的扩音机左右音量大小不一样

楼主(2020-03-14):
有时候声音自己会变大变小的。
是不是电位器的问题?拆下来,洗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在音量电位器的碳膜上滴几点润滑油,反复旋转n次即可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音量电位器的碳膜上滴几点润滑油,反复旋转n次即可排除故障

问题是,电位器容易拆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电位器容易拆开吗

想要修好就必须拆,只有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修好就必须拆,只有这个办法

那个环形的东西是不是降压的?如果换了是不是可直接用220的市电不用变压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环形的东西是不是降压的?如果换了是不是可直接用220的市电不用变压器了? ...

那就是环形变压器,想要换成什么?
E形变压器?
还没有见过不用电源变压器的三极管功放!
直接用220的市电的功放,确实有一种,就是“高淳放大头”,那是电子管的。

网友:
哎!没办法呀,看到这样的帖子牙又要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环形的东西是不是降压的?如果换了是不是可直接用220的市电不用变压器了? ...

哎!没办法呀,看到这样的帖子牙又要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环形变压器,想要换成什么?
E形变压器?
还没有见过不用电源变压器的三极管功放!

可能楼主的是110v的,想换成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楼主的是110v的,想换成220v

是啊。刚才忘记了,直接插220V了,不知道里面烧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刚才忘记了,直接插220V了,不知道里面烧了没有

这种变压器短时间应该不会烧
可以换,但要找输出电压与原来一样的,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短时间应该不会烧
可以换,但要找输出电压与原来一样的,可以定做 ...

我估计电压可能是32V或者24v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