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diy摩托车头盔蓝牙耳机

楼主(2020-03-15):
高端骑行蓝牙,确实很羡慕,但是目前没那个闲钱,自己本来就是修手机的,所以,自己DIY一下,安慰自己,又不是不能用
3.5接口的蓝牙连接器,搞不清楚是蓝牙3.0还是4.0还是5.0

喇叭单元是iPhoneX的听筒,自带音腔,但是貌似连接器功率不够,推力差点

头盔是LS2,带耳机槽

连接器有mic,就放鼻翼下面就行,不会掉,空间也够,通话还行

这边其实应该是右边,装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这边其实应该是左边,后面又拆了互换位置,就没另外拍照了
我倒是有AirPods,可能是头盔耳朵位置不一样,我个人的情况感觉戴和取头盔,都容易把耳机碰到,戴的时候移位,取的时候容易挂到掉地上,所以还是内置到头盔里面感觉合适方便一些

网友A:
咱们国家的这个交通环境,骑行还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没毛病666,还是双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们国家的这个交通环境,骑行还是要注意安全

肯定的,管好自己的右手,装配记录仪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再安装个GPS定位

网友C:
还是要注意安全,耳朵的作用可以根据后方车辆胎噪判断后方大概多远有车在行驶的。

网友:
楼主,蓝牙耳机型号是F1?分享下耳机喇叭连接。

网友D:
话筒加个海绵套~不然风噪很大~!打电话时对方只能听到风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撒
再安装个GPS定位

GPS定位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注意安全,耳朵的作用可以根据后方车辆胎噪判断后方大概多远有车在行驶的。 ...

是的,骑车我不会听歌的,主要就是长途、路不熟那种,听导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筒加个海绵套~不然风噪很大~!打电话时对方只能听到风声~!

一般不会边骑车边通话,知道是谁打来的,重要就靠边接听,主要是听导航用

网友E(2020-04-20):
这个蓝牙连接器,是立体声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蓝牙连接器,是立体声的么?

看着像是单声道的 PXX 上10块多一点 我也改了头盔用的 我用的耳麦不用头梁!

网友(2022-07-24):
iPhone的扬声器对比耳机单元,哪个音量更大一些?

网友:
十几年前就想这么干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