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山货lenovo笔记本电脑电源

楼主(2020-03-15):
续拆机之后,跟朋友说这电源很山不要修了,但朋友说这电源用了几年才坏,还坚持要修修用,好吧... 先查查。
表面看,保险丝炸了,采样0.33电阻炸了,EMI滤波线圈也坏掉,滤波电容也不行,参数好像是400V 100UF的。

TL431疑似过热但没坏,电源MOS管K2996也是好的,难得。

电源芯片TL3843,5脚和7脚短路,废了。
其它电阻没发现可疑,二极管挂一只,玻璃封装的,不知型号。

次级LM358没问题,只是元件焊工太差。

把坏拆了,保险和滤波线圈先忽略,
电容没相同参数找只450V 47UF暂代,玻璃的不知什么管用FR107代上,
采样电阻1W 0.33欧找半天也没找到,用4.7欧试机用用,不带载应该没问题。

串上灯泡防止炸管,通电指示灯亮,测有19.8V输出,可能我的表问题,电压高了点,算是OK了。

这是找出的坏件,就这么几个,更换了就修好这电源,不算人工和购元件的运费就几块元件费用。

最后留言朋友,我手上的没件更换,要15块钱购元件费用,这次维修好后再坏就不要算了。
其实要15元不黑吧,免了技术费已送人情,难道还要掏钱包送元件,这~  我真的做不到~
至发贴也没有回复要不要修,可能睡了没看留言吧,其实真心不修好点,这电源不值得。

网友:
人家恋旧,你跟他讲清费用明细,他明白,还要修,就随他

网友:
下次去电脑城二手电脑,5块钱淘个原装的卖给你朋友,30块,好用

网友:
欢迎科普,那些什么取样电阻什么滤波之类的。我的理论知识只知道是线圈降低电压然后就用二极管整流出直流电。

网友:
太执着了

网友:
RMB  50 ~80   ,  这个时代人工贵, 房贷贵, 就这样 ~~

网友:
这个漏液漏了一地啊

网友:
帮修确实不值得,自己的倒是可以练下手艺

网友:
会修理的高手

网友:
我靠,这山寨电源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
电阻用的大了

网友:
好!要修的话正好可以搭单买些自己要用的元件,相当于免了自己一次邮费。

网友:
帮人修一直是个难题 。要好的朋友直接免费修 ,不要好的免修 ,不会

网友:
厉害了word哥,恭喜修复~

网友:
这电源不值得付费修理的,除非自己有元件更换。

网友A: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晨都不行,真不知道是怎么规定的。 ...

我也搞不懂,有很多老朋友的贴都打不上分,试了很多时段还是一个样,十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