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1块钱的不带线排插 全插接 感觉设计思路不错 做工欠佳

楼主(2020-03-15):
这家店满39包邮,这款排插是11元。商标已经隐去,避免广告嫌疑。
整体全是黄铜,所有地方全是插接,没有任何焊接的地方,铜片0.4MM厚,5MM宽。

一开始感觉直铜条和每个插孔单元连接的地方是弱点,其实拆开后发现是卡住的,接触面积很大,利用铜片的弹力靠的很紧,而且铜条上还有卡扣防止人为拔掉。本想撬开,结果发现得用很大力气,所以就放弃把铜条拆掉了,说明这个地方接触面积应该是够用的。

感觉弱点在红圈的地方,用螺丝拧紧,需要在铜条上和开关上开螺丝孔,没有做所谓用心啊点的截面积补偿处理,所以这样接触面积就小了。
开关说是银触点,看着好像应该有点银色,不太清楚,感觉如果不用银触点恐怕也不敢标注2500W功率吧。

另外开关上有两个固定螺丝孔,但是塑料壳上却没有注塑安装孔位,感觉时间长了,开关的塑料会被按压碎裂。

整体塑料模具外壳精度尚可,但是内部注塑就不行了,毛糙地方很多,保护门注塑工艺也是毛糙,至于阻燃不阻燃就没测了。

这种插座我买来一般都是1000W一下功率,主要是方便自己接需要长度的线,感觉性价比一般吧,一般品牌的做活动这种孔位带线1米8的也就20块钱。

插入的感觉有点生涩,感觉跟安全门做工和铜片顺滑程度都有关。

总体不推荐,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A:
我用过几个tcl的一体铜条排插。软肋就是铜条和插口连接处。设计有问题。用一段时间就会松掉。需要拆开用钳子捏紧。
也有别的修复办法,用焊锡焊接或者用网线里的铜丝绕几圈。

网友B:
论坛人去年抢了不少,正泰的处理插座,10元还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人去年抢了不少,正泰的处理插座,10元还带线

我买这个是杂牌   老板你意思是说这个插座是仿正泰的。我说一般小厂应该没有这种设计能力能设计出这种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几个tcl的一体铜条排插。软肋就是铜条和插口连接处。设计有问题。用一段时间就会松掉。需要拆开用钳 ...

网线里的铜丝应该是个好办法。

连接的地方要是有什么其他好方法就好了,我这个连接的地方目前来看接触很近,弹力很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