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NK (ubnt板 LOCO-5N)无线网桥设置方法-求助

楼主(2020-03-15):
淘得一对E-LINK网桥,主板是UBIQUITI/LOCO-5N如下图

用IP查找工具可以看到和进入IP;但密码ubnt无效。

请使用过或了解使用过的朋友帮助!告诉这种网桥的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
清除一下浏览器试试,或者换个浏览器试试,或者看看这机器外壳有没有设置的密码,恢复一下出厂吧,这系统或许前任设置了其它密码,还有这两个机器好像有问题,MAC地址好像一样,但看板子像正版

楼主:
浏览器已经换过好几个,出厂设置也恢复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浏览器已经换过好几个,出厂设置也恢复了好几次。

问卖家吧!

网友(2020-06-19):
捅屁股,上电,tftp上传固件,刷机试试。教程去网上找。刷机后,用户名及密码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