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镁光黑片跑RDT

楼主(2020-03-15):
该盘能写到48G左右是好的,往后就掉盘了,跑RDT一看傻了,是不是只能扔垃圾桶了,请各路大侠走过路过帮忙看下,ECC选20跑的结果,参考rdt开卡,显示坏块只有8,跑圈还是不过

网友:
ECC20低了吧?我看好多固态ECC都是开满的

网友:
第一遍的ecc设置1,那估计啥颗粒都跑不过的,,一般设置TLC颗粒都45以上了

网友:
这种辣鸡 直接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