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云充吧 充电座怎么让他全部充电

楼主(2020-03-15):
有几个充电有几个不充电,   求大神是不是有什么禁制需要破解的呢

网友:
你连底座都端了,在哪里弄得?

网友:
你咋知道不充电的。充满就停了 ,不亮灯。不是不充电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只是控制放电,不应该控制充电的,充电灯不亮,很可能是已经充满了。或者是充电有输出限制(最多允许充几个)?充电宝有坏的?

网友(2020-06-19):
不拆了看看内部?
我记得是底部4颗钉子还是一起有5个了?
拆了看下内部嘛

网友(2021-11-21):
同问。。收了一个发现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