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到手蝰蛇2013版有线鼠标,拆!

楼主(2020-03-15):
到手两个蝰蛇2013版的鼠标,不错,挺好的,拆开看看!
一共三个螺丝,一个在尾部(用手按按哪有坑就知道了),另外两个在前面的脚贴位置,需要把脚贴撕下来才能看到,所以拆之前,最好提前备好备用脚贴。
螺丝拆掉后,左手虎口卡住鼠标线出口,右手拿住上盖,从鼠标线出口部位向上轻轻一抬就开了,很简单。

手心儿的地方有个呼吸灯,绿色的。一步步来,内部还挺复杂,不错,挺有看头儿!

芯片不错,这玩意需要装驱动,才能发挥最大性能,这个可是6400dpi的哦.........

模具开的也不错,挺好的,做工不错,完毕!

网友:
机械编码器无感

网友:
垃圾佬吗   之前捡过   1个30带线

网友:
比老版本好多了,,,

网友:
自从看到机械编码器就无爱了,还是买罗技的吧。

网友:
习惯了罗技的光栅滚轮,阻尼和段位感找不到更好的了

网友:
这个 鼠标 做工不错  用着也比一般的强的多

网友:
习惯了左手鼠标,这种不对称的都没法用了

网友:
这种价位的鼠标  用机械编码器 简直是耍流氓。

网友:
微动开关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35一个的白色太攀蛇剪线比这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