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电源补件升级记 Dell DA90PM111 ADP-90LD B 山寨电源

楼主(2020-03-15):
不好意思遭遇了一个 山寨Dell 笔记本电源 DA90PM111 ADP-90LD B。

超声波焊接的外壳, 谁能买的时候就知道里边的电路呢?

有那个商家是砸开壳给你看电路的?   砸开壳的电源你还买么?

说三个观点

1.  我不是专家,   很多东西真的不明白。   我自己搜了很多资料, 有的能看懂一点点, 有的还是一头雾水。

2.  发此贴的目的, 其实就是记载记录小白如何解决问题的过程, 欢迎专家不吝赐教,感激涕零。

3.  修理维护真的是门技术活。

~~~~~~~~~~~~~~~~~~~~~~~~~~~~

遭遇山寨之后

查了数码之家如何开壳, 在220V端用起子撬开,成功开壳拆开看看。 此电源日常正常使用  (一开始是小白,能用就行,没有多想)。

查阅了网上很多关于阻容降压的资料, 终于了解了一些东西。  本人技术浅陋大部分电子电路还是不明白的。

Xc=1/(2π*f*C)

阻抗 =  1  /   (  2 * 派 3.14 *   频率 50 * 电容容量 )

1 uf 大约阻抗在 3183.099 欧姆

这是对 400V  100uf 的计算

这个山寨电源用料精简,  比起阻容降压电路, 浮地, 中间还是多了个线圈隔离用电。

山寨终究是山寨,  于是动了心思想补件。

第一次手术,   这个简单些

现在已经把输出端的 25V 1000uf 电容成功补好, 只是没有示波仪来验证波形。

我再划一下重点

第二次手术,    添加了 CBB 电容, 我猜测原理是利用阻抗来滤波。 上面有阻抗计算公式。

2020-3-15   14:18     在查阅了一堆资料以后,   以及拆开 台式机 电源后,再次发现 了  1 uf , 400 V  CBB 电容。

我大着胆子, 将 1uf 400V 电容  焊接到 220V  零线  N,   火线 L, 并联,  万用表测试 空载电压 20.1 V,   正常工作。

下面问题来了,

求教高手, 在220V输入端需要补什么件 延长寿命 抑制浪涌?

1.  应该接  CBB 400V 1 uf 电容并联在 220 V    L  火线 N 零线 上么?    (  已经解决  )

2. 电感需要多少规格的?   我注意到 4 个脚, 只有 2 个脚 关联电路。

3.  我注意到地线 , 居然是没有电路的,  好恐怖。

我会在发帖子提问的同时, 自己也去找找资料自己学习一下 ~~~~

芯片 LT 1803  082269CP  ,    Mosfet管  NEC  K3115 , 整流桥 GBP210 ,

2020-3-17   ,

现在这个电源已经停用,  准备更换 X2 电容去

特别鸣谢以下朋友, 传授知识,谢谢分享!
@asklaibao

资料分享:

楼主:
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占楼

网友A:
补上去有用吗?看电路根本就没过那些缺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上去有用吗?看电路根本就没过那些缺件的位置

补上去, 然后再飞线咯,

比如, CBB 440V 电容补上去, 然后再并联到  L   和 N  线,    ( 我是门外汉,  所以才一边发帖求教,  一边自己查查资料,   在真正动手之前,  寻找一种安全靠谱的途径  )

网友B:
这板子能省到保险都没有,真是心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能省到保险都没有,真是心黑

买电子产品,  又不可能打开外壳 看内部。

这山寨可是真的不要命。

在电流稳定的时候,看不出问题来。

遇到电网浪涌,峰值了, 电源肯定坏 ~~

网友C:
比我的山货还要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的山货还要渣

的确是这样,
你有山寨笔记本电源么?

网友:
你这个真是省到家了,刚有坛友发了一个山寨联想的,感觉已经很烂了,想不到你这个比他的还要省一些: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152

网友D:
就别补啦,烂到根子上的东西,你再补又能顶多大用?用来给白菜白光供电用倒是可以,给笔记本用还是买好点的吧,买个二手原装的或者洋垃圾剪线的回来自己接下线都比这强

网友E:
我觉得吧,花二三十块淘个二手的正品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花二三十块淘个二手的正品不香么???

是的, 其实洋垃圾, 是不错。

只是这台遭遇, 全新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别补啦,烂到根子上的东西,你再补又能顶多大用?用来给白菜白光供电用倒是可以,给笔记本用还是买好点的 ...

买电子产品,  又不可能打开外壳 看内部。

好主意~~~~

网友:
没必要折腾

楼主:
任何东西, 都可以当垃圾丢掉,
包括你买新车,  半年后就丢掉........
包括你买新笔记本,  半年后就丢掉........

财大气粗的人, 多了去........

丢垃圾人人都会,
可是修好维护好一件设备, 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啊

楼主:
电感是什么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2780609

电感选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731959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电子产品,  又不可能打开外壳 看内部。

这山寨可是真的不要命。

重量能感受出来吧,就算加了配重也感觉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能感受出来吧,就算加了配重也感觉的到的

电商购物,  怎么称重量呢?

谁买电器带称  去 称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