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EVON 5262 5281 1202握把对比长度对比

楼主(2020-03-15):
随便发点,大家随便看看

网友A:
电批银白色部分是金属还是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批银白色部分是金属还是塑料

是金属的,齿轮箱就是这个壳子封起的

网友B:
我也买了一把启洋冲击批,下午刚到的货,还没有打开看看。

网友:
小强的配色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一把启洋冲击批,下午刚到的货,还没有打开看看。

试试他的扭力,淘宝和京东上都是说30n,帮忙验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试他的扭力,淘宝和京东上都是说30n,帮忙验正下

对比了,和刚买的skil 12v无刷冲击批无明显区别,skil标称120牛。

网友B:
巧合的是,你的这三种电批我也同样各有一套。启洋是看了你的帖子买的,5262在我工作台上是最常用的,小强用来外出或者外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合的是,你的这三种电批我也同样各有一套。启洋是看了你的帖子买的,5262在我工作台上是最常用的,小强用 ...

我是先买了个单电快充5262跟着师傅学安装,后来怕一个出了问题影响工作又实体店买了小强双电的,在闲鱼看到小强这个蓝色的单电的特别合适没忍住又买了,买回来看着比自己的小强声音还好就迷上闲鱼了,再后来想拆小强看结构,不拆夹头拆不开就想整个冲击批。一开始看的大有5228有点贵,淘宝最便宜也要190,不过比闲鱼的裸机还是便宜的,无意间看到了启洋,下决心买是因为和我的钻电池通用,比东成的更省事儿东成只是通用电芯和充电器。买来以后空载声音好听,冲击后的声音不评价,没用过这个,拆夹头先是打反了方向怀疑这货不行,查查原来夹头是顺时针拆丝的。一试很轻松就拆下来了。比较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了,和刚买的skil 12v无刷冲击批无明显区别,skil标称120牛。

skil这个无影灯爽不?开关控制转速线性不?这钻看着可过瘾啊,就是怕像威克士130那样一堆问题。单纯为个无影灯买个这想想还是把手缩回兜里了。新品评论少了点,不敢动手

网友C:
之前关注过启洋工具,也听说过和电池和大有12V通用,看了你的帖子确定通用,5228用了4年多了,坏了就换启洋冲击器起子单机头,5228手柄太粗了,用的手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关注过启洋工具,也听说过和电池和大有12V通用,看了你的帖子确定通用,5228用了4年多了,坏了就换启洋 ...

这两个使用上对比着怎么样?那个舒服?力道上控制上怎么有什么区别?手上只有启洋,望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使用上对比着怎么样?那个舒服?力道上控制上怎么有什么区别?手上只有启洋,望解答 ...

启洋是单速无级调速,skil有高低两个档位,每个档位分为五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