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玩家自制的AD588基准

楼主(2020-03-15):
某鱼上看到有玩家自制的AD588基准,被其外观吸引了。直接下单。三天后发货,到货先拆为敬

做的很不错,对得起价格,用的是二手的AD588 毕竟这东西全新的价格要两百多块。

先把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这个废了好大劲

然后隔几天测试。这次没控制温度。太麻烦了 温度大概是25.5度

顺便说一下。这台Fluke8845A 校验报告上面在10V处就说明了测得10.00004V 大了4个字,实际上两台表的误差不到5个ppm(不到百万分之5)

两台DMM6500完全一致,应该可信。

卖家的标注和实测几乎一致。

楼主:
由于该基准内部无恒温,所以受温度影响较大,根据测试结果看,对于手持四位半表的校验还是绰绰有余。

网友:
多少银子入的

网友A:
羡慕
不过我有一个弥勒的399基准,也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
不过我有一个弥勒的399基准,也凑合了

  399带恒温,是雪崩基准,温漂小,性能好,只是需要标定后才能使用。
AD588是带隙基准,对于手持表可以搭建好电路就开始用,不需要标定。没恒温,受温度影响大。

网友:
小数点后5位,厉害。做飞机么

网友:
老头子怎么不出场啊

网友B:
这个基准闲鱼上见过,太贵没有入,入了这个,便宜实惠校校普通表绰绰有余,

网友:
做工不错,私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准闲鱼上见过,太贵没有入,入了这个,便宜实惠校校普通表绰绰有余, ...

哈哈,你是说这个么。
我这个板子全网编号001
第一个购买的就是我。
当然是套件,回来自己焊接的。

网友:
价格多少,给一个链接

网友:
20度到25度,表至少也要飘2个字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说这个么。
我这个板子全网编号001
第一个购买的就是我。

是的,在830论坛见过你

网友:
手里还有两个lm399,德国设备拆的板子,看来需要打板子用起来了

网友A:
我的编号是009,然后前几天发现,这基准飘了
反正电压基准还好,电流基准配合高位表用,挺好的
尤其是底电压基准,可调,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编号是009,然后前几天发现,这基准飘了
反正电压基准还好,电流基准配合高位表用,挺好的
尤其是底电 ...

温度必须恒定,并且我发现一动烙铁就漂 即使放置一夜之后还是原来那个温度。也不行

网友C:
对于电压基准,我是绝对不赞成用可调电阻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可信的地方,用可调电阻的唯一优势就是可以把输出电压调整到某个整数上,但这个是多余的,一个是所谓的这个整数只是相对的,二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这个整数也只是在某一个温度才会出现,但业余条件下要获得一个确定的温度,且第二次及以后的其他时间都要这个温度是不太可能的,而用可调电阻的最大问题就是阻值可能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多种因素的,一个高精度的基准,应当是在各个环节上,只要有一个环节精度下降,就会造成总体的精度下降,我想可调电阻的精度要做到和固定电阻的一样,技术上不是不可行,但价格一定高得离谱,至少不是我看到图上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是说这个么。
我这个板子全网编号001
第一个购买的就是我。

都是群友,当心8845找你们麻烦。

沉金PCB板那一版我留着自用,其它都出掉了,这个做面板太难了。

网友:
土豪,绝对是搞核蛋和宇宙飞船的好工具。
我一般用两个元件自制的AZ431,3位半表,硬往2.49V去调,十分管用。
四位半就二分法,硬住2.495V上调,不会差多少,够用了。
AD584偶尔用下,受不了的一是等待稳定时间长,二是受温度、外幅射影响大,哈口气、移个位置都飘字,真心没法说到底怎样才能保证绝对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电压基准,我是绝对不赞成用可调电阻的,这个东西就没有可信的地方,用可调电阻的唯一优势就是可以把输 ...

有道理。但是对于AD588这种级别的基准。用了差别不大。何况AD588提供了微调功能